一晃动鼠标就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10-11-26):
在软件界面里一晃动鼠标就出现这种情况。本来只有一圆的。

网友:
我玩pro-e 和masterCAM也有类似的问题,可能和显卡有关,不知道有高手解答不?

网友:
这根线卡有关吧,除非你换个好点的电脑。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
应该是显卡反应问题,重绘图形速度慢。机器性能不好。另外不知道楼主用什么系统。xp上占用资源少,win7上还有些问题莫名其妙。

网友:
完全是电脑的问题,再晃一下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重装SW好了。看起来不是显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过大家了。
      我试试吧,因为这是重装软件之后出现的。之前没有过这个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