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U型管支架的设备有哪些?

楼主(2010-11-26):
各位前辈,我想加工U型管支架,不太清楚需要的设备,特别是弯U型弯的设备,希望大家多提供一些,不知道冲床能做吗?最好模具是可调的,节约一下成本,谢谢大家!

网友:
看你量多不多 不多直接 折弯机折下就可以了  多的话 就做个冲压模    设备吗 冲床 折弯机 抛光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如果量大需要冲床的话,是不是需要根据不同直径的圆钢制作相应的模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你规格 差 多少   少 的 一套 模具 就可以  差 的大  就要重新开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