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和铸铁一起粘接,什么胶水好?

楼主(2010-11-27):
硬质合金和铸铁一起粘接,使用温度150度,用什么胶水比较好?

网友:
为什么只能用胶水吗?建议用气焊,就像焊车刀一样不是可以了吗。

网友:
同意2楼 。。。。。。。。。。。。。。。。。

网友:
耐高温高强度金属与硬质合金无机胶粘剂YL04-3。用于各种切削刀具的结构粘接&def如硬质合金刀具及加长钻头、地质钻头等;铸造气孔砂眼裂纹的修补; 使用温度-196℃~800℃

网友:
高频焊接比较好 哎长度还限制了

网友:
使用温度150度        还是用铜焊比较保险

网友(2019-08-02):
THO-YZS1效果不错,强度可达10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