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钻床上怎么加,夹具怎么做?如图

楼主(2010-11-27):
在钻床上怎么加,夹具怎么做?

网友A:
把报废的车床的三爪拆下  然后慢慢夹紧 不知道可以不?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做

网友B:
毛坯外径如果是直的,就这样加工:1.夹外圆,把内孔的所有尺寸可以全部加工好,和一个端面;2.用螺纹心轴再以内孔螺纹装夹,加工外径的斜度;3.“这里怎么加工”可以用螺纹心轴装夹进行铣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毛坯外径如果是直的,就这样加工:1.夹外圆,把内孔的所有尺寸可以全部加工好,和一个端面;2.用螺纹心轴再 ...

这位大虾说的加工工艺不错,前面两个步骤我也是这样加工的。就是最后一个步骤,由于条件限制,这里只能用钻床,所以有什么方法,或要夹具,还有刀具要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报废的车床的三爪拆下  然后慢慢夹紧 不知道可以不?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做

这样很难卡紧,也要弄花了表面,刀一下就会弹开了

网友C:
以41.7的内孔定位,内孔台阶做基准面,用可以摆转90度的液压缸压紧平面,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41.7的内孔定位,内孔台阶做基准面,用可以摆转90度的液压缸压紧平面,不知道可行不!

这种方法有条件应该可以的,不过现在条件限制太多了

网友:
M46螺纹锁紧 ,铣刀加工。

网友:
以41.7的内孔定位,内孔台阶做基准面,用可以摆转90度的液压缸压紧平面,不知道可行不!
这个方案可以! 要是加多一个飞度装置那就更理想啊!

网友:
做个和角度一样的工装。加工时工装固定紧。台钻上用4刃的螺旋铣刀,从上向下切屑。不要进刀太快,

网友:
1用压板压住。
2做一内软爪,配合锥度往外撑,工件不易变形与擦花。

网友:
我建议在车床上用成型刀刨。

网友:
这个应该好加工啊
还是铝件
做一个和产品一样尺寸的工装
孔的位置定好
外加紧
设计工装可以360°旋转
几个孔都可以搞定
铝件很容易搞定

网友:
这样的铝件用压板压是不是容易变形啊?

网友D:
1。如果毛坏表面带锥度的话也可做一专用卡爪,将卡爪车出的工件一样的锥度,但卡爪的外端必须留有台阶,以防止工件因为锥度的关系滑出卡爪,这样就可以加工完所有的内孔,同时把露出卡爪的端面加工好,2。以心轴定位,加工外锥和另一端面,刚才剩下的也一同加工,3。做一可360度回转的工装,以心轴定位,压板压紧,换上铣刀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    我来过了................学习

网友:
用分度头,调整好角度。车一件M46*1.5芯轴,旋紧加工。

网友:
最好是用万能摇臂的钻床,下面固定的万能分度卡盘,内绷紧孔,用铣刀加工,先用小铣刀,后用钻头扩孔;不过可能要求有点高。如果是量大的话,建议你用车床加工,卡盘夹住驱动轴,驱动轴带动4个定位齿轮转动,尾座跟紧,直接加工到位,这样会更好!

网友:
做一个芯轴,放在分度头上加工

网友:
毛坯外径如果是直的,就这样加工:1.夹外圆,把内孔的所有尺寸可以全部加工好,和一个端面;2.用螺纹心轴再以内孔螺纹装夹,加工外径的斜度;3.“这里怎么加工”可以用螺纹心轴装夹进行铣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如果毛坏表面带锥度的话也可做一专用卡爪,将卡爪车出的工件一样的锥度,但卡爪的外端必须留有台阶,以防 ...

17楼的工艺最可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