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改装,请教

楼主(2010-11-27):
你会将普通车床改装成数控车床吗?可以的话、你赐教。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拆除走刀箱,托板箱,两轴改成滚珠丝杠,燕尾贴塑,安装伺服马达,主轴加装编码器,安装自动刀架,买个现成的外壳钣金件,数控系统,安装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
纯改造费用5000 。
  其他客户自己买。

网友(2011-05-26):
null

我想改数控铣谁有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