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UG6.0装在非系统盘里面

楼主(2010-11-27):
小弟想学UG  在网上下载了一个UG6.0 装在其它的盘死都不打不开  而装在C盘就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最后替换文件那一步不知道怎么替换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QQPinyin/Face/ImageCache/28.gif  忘高手指点
顺便问下 solidwork2009 也必须装在C盘吗?请问具体怎么操作 谢谢啦

网友:
把要替换的那几个文件夹复制粘贴到安装目录里面就可以了,提示有相同的就全部替换。

网友:
就装在C盘呗 免得麻烦  我原来装别的盘好像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我找不到替代的文件呀 如果可以提示的话就说明已经装好啦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QQPinyin/Face/ImageCache/28.gif  有点小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面是我电脑的NX6的安装方法,你参考一下看可不可以
1.拷贝CD上"MAGNiTUDE"目录下的nx6.lic文件到你的硬盘上(在nx6.lic文件上面点"右键--属性",去掉只读属性),然后用记事本打开nx6.lic,将第一行的"<this_host>"替换为你当前计算机的名字,然后存盘退出!
计算机的名字查看方法:
XP下:"我的电脑---右键---计算机名---完整的计算机名称"
2000下:"我的电脑---右键---网络标识---完整的计算机名称"
就可以看到了!
2.运行Launch.exe
3.安装"Install License Server",当安装程序要"license file"(使用许可文件)的时候,请选择第一步中刚修改的nx6.lic文件,请选择简体中文,直至安装结束!
4.安装Install NX,请选择下一步,直至安装完成!
5.破解时复制MAGNiTUDE目录下的UGS文件到安装目录下替换就OK了!!!

网友:
UG  不支持 中文目录

安装到其他盘是可以的。我的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是怎么装的 能不能告诉我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那个版本?

你装的时候证书,怎么安装的?
你是安装后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装的是电驴里面下载的UG6.0  证书我没有注意我 是自学的 好多东西还不太懂
希望可以加QQ继续交流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我Q:148722
注明下~~机械~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