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轭盘形分度凸轮,请教

楼主(2010-11-27):
我要设计一套印刷机递纸装置,但是对共轭盘形分度凸轮的用法和设计不太了解,有高手麻烦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2011-01-12):
呵呵,这个是很有难度的,共轭设计不难,但是曲线设计就麻烦了,要精通高等数学,如果是加速的和跃度都连续,你要懂得矩阵。有机会联系我,QQ 113608366,数学模型中国国内没有,我在日本带回来完整的理论,可以指导设计。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你首先要清楚你设计的凸轮的工作要求,如纸张交接的角度,共同咬纸的角度,以及位移、速度及加速度要求等。正如楼上所说,凸轮曲线不是根本,你设计曲线是为你要实现的功能服务的。建议你先弄清楚递纸装置的原理及附加要求,再来考虑凸轮设计就有方向了。

网友(2014-07-25):
LZ没搞清楚递纸机构要用什么形式的凸轮!
“共轭盘行分度凸轮”是用在凸轮分割器上的,用于给工位分度(如360度分几个工位)。
递纸机构,用的是盘形的共轭凸轮。用来实现摆动递纸的功能。
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不能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