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线轨基准同侧和异侧的区别。

楼主(2010-11-27):
最近看大型设备安装,仔细看了一台中捷龙门加工中心的导轨布局,两根导轨基准同侧,两根导轨基准异侧。共四个导轨,以约20~30度角度的楔块挤紧,因为工作台还没有安装,暂时看不出力气的承受方式,滑块具体是以哪一根为基准的,以后看到了补充。同侧也异侧是指同一根导轨滑块和导轨的基准侧而言的。

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自己看到的机床类型和导轨布局形式的类型,压紧方式等。做一下参考。

网友:
这个的确很少见   我们公司的导轨都是同侧   等待大侠以后的补充  最好附上图片 这样看起来比较直观 !!!

楼主:
一张照片换一张如何,呵呵。

楼主:
呵呵,以前看武打片,其中有个人,从来独拉独往,别人的事情很少理会。武功很高,但是有个古怪性格,你要他帮忙,必须用一个东西或者任务来换。
我不是不想帮忙,觉得相互交换会引来社区更多的知识和含金量。所以我也建议交换。呵呵
两个苹果交换,最后还是两个苹果;但是两个人的思想交换,最后会是很多个思想。图片还没有拍,下次拍了传上来。

网友:
社区能有好的学习讨论环境,就在于大多数人不敝帚自珍,不计较小得小失。知识的特性就是越分享越多,想要有所得先有所付出才符合技术人员的优秀品德。

楼主:
拍的几张图片,因为是手机,所以不是很清晰,作为参考吧。四根导轨上的几个滑块

网友:
我更换过加工中心的,不过一个平面只有两根导轨,LZ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你说得这样的 很有道理 一个问题 让一个人足够的时间去思考 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结果 目前是问题太多 精力有限 只有各自发表各自的问题 见解才能共同进步

网友:
这滑块一看就知道是斯耐博格的,这种很垃圾的,我们公司有用过,一下不好就掉滚珠!我以前见过一台美国的钻机,y三条导轨还要装丝杆,那真叼!

楼主:
上面有标字母 MRD 55 V2 G3好像是。楼上能确认吗?斯耐博格好像没有听过,在下浅陋。能不能把他的网站地址贴上来,我去看看。

网友:
中捷的滑块润滑怎么用铜管?铜管跟着滑块移动?

楼主:
这几个管子是相对于滑块固定的,随着工作台走,另外有活动的,有防护拖链,没有拍到。

楼主:
现在机床装好了,终于发现其实很简单,就是靠近操作者的第一条线轨为基准轨。其余全部为支撑轨。基准轨的滑块和导轨的基准面为同侧的。其他几条为何如此配置,不太清楚。不过个人感觉加工中心和车床的线轨使用应该是有所区别的。

附带问个问题,该机床床身为三段,这三段应该是分别加工的,从工艺上应该如何保证四根导轨的基准面在三段上分别满足直线度要求,简单说就是对齐。???呢?

楼主:
一般要求300内要直线度0.01以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