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哪一种焊接更牢固?

楼主(2010-11-27):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如图两种方案,哪一种的焊接牢固度要好一点?

网友:
照图所示的话焊好了后A和C是不是要发生变形的?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方案2好些

网友:
怎么我看不到图片呀?

网友:
我也认为方案2好一些,期待高手讲解!

楼主:
方案2的受力方向跟焊缝是垂直的.不知这样强度好不好.期待高手讲解一下.

网友A:
方案1要好一些。因为假设框内部焊接点为铰链,那么该点受f力后其力为向上与右的分力,而方案2该点受f力后其力主要为向上的力。

网友B:
据说焊缝的抗拉强度要大于其抗剪强度

网友:
支持方案2!1是对接焊!2是搏焊!

楼主:
按8楼同学的说法,应该是选方案1吧.能否提供一下依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焊缝的抗拉强度要大于其抗剪强度

在《钢结构》中有结论。方案1焊缝受剪切力,方案2焊缝受拉。

网友:
这两种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老大,做个有限元分析不久出来了。

网友(点评):
有限元都代替我们的思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焊脚在哪儿呢
板的尺寸都没有

8楼正解吧    焊缝最好是抗压  其次抗拉 最坏的情况抗剪切
具体看你的焊缝形式 融透不融透  动载不动载(考虑不考虑应力集中)

网友:
如果开坡口的话,方案二要好一点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指教!让我受益非浅!

网友:
我选择1。具体说不好,只是感觉。

网友:
选择方案一,两种都是拉力,根据杠杆原理,方案一 所受拉力更小,楼主是不是在解答学校里的问题 ?

楼主:
不是学校里的问题,是实际生产上遇到的问题

网友:
一样吗,焊接面积都一样大,要看你的技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方案2开坡口焊好,先焊底面再焊里面

网友:
问题很好,只不过我还是不清楚具体是哪种好一点!

网友:
实在不懂,学习中

网友:
焊啥  打孔 攻丝 上螺丝啊

网友:
个人认为方案2焊接牢固好些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方案1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案1要好一些。因为假设框内部焊接点为铰链,那么该点受f力后其力为向上与右的分力,而方案2该点受f力后其 ...

我赞同这个方案。

网友(2010-12-27):
方案1个人感觉要好点,

网友:
图1手剪切力图2受拉,我感觉图2靠谱

网友:
应该选方案1,这个强度高些

网友:
变形?受多大的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