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的等级是怎么划分的?

楼主(2010-11-27):
直线导轨的等级是怎么划分的啊?有那些等级???

网友:
一般直线导轨副的精度分为普通级、高级、精密级、超精密级和超高精密级五种。主要检测指标一般有三个,一是滑块C面对滑轨A面的平行度,二是滑块D面对滑轨B面的平行度(如图二所示),三是行走平行度,所谓行走平行度是指将直线导轨固定在基准座平面上,使滑块沿行程行走时,导轨与滑块基准面之间的平行度误差。
不知这些是否合楼主的要求。

楼主:
不是有什么     n级         p 级什么的吗???

网友:
你可以到网上下载上银的线轨样本,一般台湾线轨都有类似分级。H级为普通精度级,类似于国产的P4,P级为精密级,为一般数控机床的导轨,相当于国内P3吧。SP级为高精密级,UP为超高精密级。一般上银线轨一致性好,精度比国内线轨厂家号称的同等级要高一级。他们是小日本调教出来的企业。具体到它网站上看看吧,因为我们用P级或更高,其他不是很熟悉。当然主要参数为单位行程内的基准面平行度。三楼说的比较详细了,不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