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数控铣,加工铝,开发用---请教

楼主(2010-11-27):
求各位推荐一款自用的数控铣 ,小批量, 开发用。
最多一个月百十来件,加工铝就行,能刻电路板,精度有0.1就够。不知道加工铝是不是得要冷却。求各位给个性价比的推荐。谢谢。

网友:
加工铝要加切削液。。。。。。。

网友:
雕铣机怎么样?我们厂就是做机床的!常州东基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性价比高

网友:
这种精度。普通铣也能做到。

网友:
花个国产系统。 配个刀库 。足够用了。

网友:
楼主想做的产品
不知道能不能贴张图
如果想车铣一起用的话
建议用车铣复合啊
用起来还是蛮爽的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不知能否提供品牌 型号 及价位,配多少刀具,配什么刀。还想请教,铣床能否加工圆轴,攻丝、套扣等轴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