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打包机故障分析

楼主(2010-11-27):
我单位现在又一台德国进口的全自动液压打包机,现在出现故障,主油缸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请教各位高手,请赐教!!!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原因和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我跟楼族情况差不多..机器也是这样..现求高手解答呀

伦理电影伦理片一个色美国十次啦快播伦理电影美女图片婷婷五月人体艺术

网友:
应该是换向阀的一侧弹簧断裂。

楼主:
开始也是怀疑是弹簧失效,今天一早打开看了一下,弹簧没有问题,会不会是电磁阀线圈存在问题?

网友:
楼主应该把液压原理图发上来,大家好一起分析一下

楼主:
好吧,等等先,我得先把纸质文件转成电子版

网友:
等看你的图!!!!!!!!!

网友:
这个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首先看一下电滋阀是否能够正确动作.
如果能正确动作换向,此时需要分析在后退的时候油缸侧是否是高压.

网友:
也许是活塞单侧密封圈损坏

网友:
电磁阀阀头对调下,看能否后退,如果能了就说明电磁铁坏了。换个就行,注意电压等级。

楼主:
今天把问题解决了,把所有注意力放到油路和电磁阀上,没有考虑控制电路,结果发现控制主油缸的电磁阀控制线有一颗螺丝松动了,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大家,不过我会把打包机的液压图给大家发上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上面的都说得不错。
先看后退时电磁阀得不得电,以确定是液压问题还是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