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上如何车制圆球?

楼主(2010-11-27):
请问下各位大虾。在普通车床上如何车制圆球,有什么方法车最好?

网友:
似乎需要夹具才能完成,没有见过谁车过的

网友:
只要方法能用就好了..

伦理电影伦理片一个色美国十次啦快播伦理电影美女图片婷婷五月人体艺术

网友:
在普车上可以用车球面的专用工具加工。

网友:
量大的话用“靠模法”效率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靠模,靠模是有角度要求的,大于15°是不能进刀的。如果是走半球的话,会有接刀痕。

网友:
老师傅回车!车床加工,单件还可以,批量这个就不划算啦!

网友:
看你这个球面要求怎么样了,还有是不是批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球面要求不是很高的,只要看上去是个圆球就行了,数量不大,一次只车制几十个而已。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哈~~只是数字又不够了。。。

网友:
做个类似卡盘的工装,安装到中托板上,再在工装上做个装夹刀具的东西,要回前后滑动并能锁紧的方便调整圆弧大小,加工时用的类似卡盘钥匙的工具转动车圆弧,用中托板控制进给。大概就这样,具体要做个后,改进一下。我以前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如果球径不是太大的话,可磨两把正反圆弧刀,先车前半圆,后车后半圆,为了消除接刀痕,后圆的刀可短一些,留个台用切断刀赶着切下来。这办法只能车精度和粗糙度要求不太高的圆球。要是车要求很高的圆球,如球阀的球芯,就得做专用的工装了。

网友:
建議做一把成型刀

网友:
把割槽刀磨成球刀的样子,在工件上找出球的最高点,再找出两边的点,用球刀慢慢的车吧,手感要好

网友:
先 做一个简单的 车球的刀架 ,

网友:
1看你技术了,双手配合大中拖板同时移动。
2大拖板用自动走刀,配合手摇中拖板。
3用仿形车。
4直接用成形刀。

网友:
球头刀.切削手册上的

网友:
用筒形刀具加工,切削部分做成圆筒,断面磨出15度斜角的切削刃。再与刀杆浮动连接,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
有几十个
建议上铣床加工
质量好

网友:
这是车工的基本工,不多说啦

网友:
没有专用工装或者刀具的话,基本就是纯手艺活。

网友:
我做了个动力头车木珠,图片发不上

网友:
太简单了   用仪表就干了

网友:
量不大,用圆弧刀粗车,再用成型刀精车,用样板样啊

网友:
上铣床铣了,又快又准。铣完在用车床抛光一下,贼亮贼亮地。

网友:
粗车完用仿形车吧效率有

网友(2012-05-1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yOTM1OTg0.html

网友:
可以,手赶球,要点技术,二级工就应手拿把攥。

网友:
要 用 成 形 刀 具 。

网友:
量少仿照旋风铣  量大用球面车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球面要求不是很高的,只要看上去是个圆球就行了,数量不大,一次只车制几十个而已。 ...

就几十个,还是找数控车吧,普车弄太费事

网友:
普车加工这个有难度。用其他专业设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