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怎么避免震刀?

楼主(2010-11-28):
拜求:数控加工怎么避免震刀,应该注意些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给点意见啊,
我是个新手啊

网友:
震刀了 就吃刀小一点 呗。

网友:
这个原因很复杂,看工件的刚性,刀具的刚性,切削用量的选择都很重要,看来你是个新手,平时要多多积累工作经验,见多了,根据不同的现象选用合适的方法解决

网友:
  看看刀杆是否伸太长,  也可以做个长方形的东西垫在刀杆伸出来地方。  一般刀塔都可以垫东西的

网友:
这个我知道
有 专门的工具可以解决。你的QQ什么?

网友:
选择合适的刀柄,还有进给。

网友:
前面几位大侠 都分析的差不多了~~~~~

网友(2011-01-01):
刀震有多方面的原因的,可能是机床的原因或者是切削参数选择不当等。

网友:
工件,刀柄,机床的钢性影响。
切削三要素的选择很重要。程序谁都会编,但是切削路线,刀具,三要素的合理选择应用,却没那么简单了。

网友(2011-06-16):
多方面的原因哦  机床 刚性 刀具 刀杆 切削速度 进给速度 都有影响的 自己找找原因

网友:
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理儿,楼上的都说了,很好

11楼正解

网友(2011-08-01):
刚性,刀具的刚性,切削用量

网友:
留量大胆尝试,进给慢点不行就快点,一旦在固定机床上试好了合理的切削参数,以后加工起来就有经验了。大胆尝试

网友:
原因很多,机床的刚型,刀柄 的长度,吃刀的多少,走刀的快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