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钣金件如何制作?

楼主(2010-11-28):
如下图所示,中间开一个口然后再折弯;除了几块已折弯的板焊接成整体外,可否直接开口折弯?注:折弯尺寸在20MM左右,该钣金件作机器罩壳用,这个折弯的开口主要是安装罩壳门。

网友:
折弯后四个边尺寸没要求的话,折弯没问题。

网友:
折弯机下模用短模,可以折.

网友A:
整体下料,我保证做不到,如果哪位师傅能下这块料,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如果哪位师傅能下这块料,我磕头认师。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用模具拉伸呢?折弯不可能直接做到这个效果。

网友:
学习学习
可以折弯——就是尺寸需要调整一下
工艺要分步来做

网友:
不知道开孔有多大,如果尺寸够的话,我觉得应该设计成折弯的,因为是外观件,焊接出来的总是不如折弯的漂亮,但就按图做的话是不行的,就象4楼廛的,是做不到的,因为有缺料的,我们可以将内折边都做成两头带45度角的,要保证展开时不缺料。

网友:
如果想折弯出来是不太可能的,作作展开图就知道了,四个角是重叠的。用拉伸的方法我想是可以的,还美观。

网友:
看这图中的比例,单纯的折弯出不来,我赞同七楼啦~

你非要做可以考虑开模“成型模翻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向内折弯边开角做成45度是可行的,

网友:
这估计是下不出料的产品吧
焊起来可能性大些

网友:
先激光切割,还需要一台大吨位折弯机,20MM的板不是一般的折弯机就可以折的

网友(2010-12-30):
想一次成型估计只能做拉伸,要折弯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机器做出来麻烦 焊接好做些

网友:
最长尺寸过350吗?不过的话  我们公司的OK

网友:
折弯是没问题,但需要做4个L型封角零件,用来封堵角位缺口。(此法适用对外观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
这个东西 下料下不出来吧,他展开后4个角是叠加的啊,另外还发现个有去的问题,就楼主那张图,不知道你们看了是4个往里面折的还是往外面折的啊,我第一次看是往里面折,第二次看有发现是往外面折的, 呵呵 有意思啊。。。。

网友:
这个东西 下料下不出来吧,他展开后4个角是叠加的啊,如果有能下这个料的大侠,希望能教教俺。另外还发现个有趣的问题,就楼主那张图,不知道你们看了是4个边往里面折的还是往外面折的啊,我第一次看是往里面折,第二次看有发现是往外面折的, 呵呵 有意思啊。。。。

网友:
展开不干涉的话 可以折弯

网友:
以我的经验,这个下料折弯显然不行。具体焊接还是开模拉伸我觉得还是得看成本,量大可开模,量少就焊接。至于焊缝处不美观的问题,我觉得对表面进行喷涂处理可改善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网友:
下不来整料,四边有干涉,做45度可以一试

网友:
这个不难的,用钣金放样软件很容易实现啊,

网友(2011-02-01):
可以折弯——就是尺寸需要调整一下

网友:
这种加工工艺太简单了

网友:
有难度啊

网友:
看这图中的比例,单纯的折弯出不来
你非要做可以考虑开模“成型模翻边”

网友:
说可以做的都是“砖家”,没看到四个内角处的料不可能下成那样吗?

网友:
来顶起,多多支持

网友:
判断能不能加工还有一个办法,把零件展开成平板,如果有干涉就说明无法下料,就不能加工。

网友:
不怕费工时,不嫌丑,折弯也行。不过建议还是焊接吧,折腾啥

网友:
折弯加轻度变薄拉伸可以搞定的吧?

网友:
这样的活我们以前干过,先下好料(剪板或切割)然后上冲床,切口的尺寸一次冲压完成,然后再上另一台冲床一次冲压完成。既省力,活又漂亮。你可以试试。

网友:
不考虑折的话,你可以考虑开模“成型模翻边”

网友:
先转塔冲,再上折弯机,完工。

网友:
开料后可以直接折弯

网友(2011-03-07):
展开不了,更改设计,拉伸翻边

网友:
翻边太高了,一块板直接折弯肯定做不到

网友:
四个角是重叠的。用拉伸的方法我想是可以的,还美观

网友:
我觉得折弯可能性不大,拉升还靠谱点,实在不行只能焊接

网友:
折不是问题,好像料不够吧

网友:
说能下料并能折弯的都是大侠啊,焊接和拉伸还靠谱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图看上去有问题,不能用折弯来做。

网友:
同意7楼得,用折弯机恐怕是折不出来。考虑用拉伸成型吧。

网友:
这个貌似缺料啊  45度角的话没有问题
既然是外观件   也可以试试向内翻边 然后开角  不知道具体尺寸啊

网友(2011-04-15):
这可不好一次成型,最好还是非开

网友:
继续,期待大师解决问题------

网友:
下料可用激光切割  但中间的4个折弯边只能上下2个折弯边与大板一起激光下料  中间的左右2个折弯边只能单独激光下料
然后再拼焊上去(因这2块板若想与大板整体下的话 会与中间上下2折弯板有重合的部份,所以只能单独下料)
   中间的上下2个折弯边的折弯可用分断下模折出

网友:
我们这边都是焊接的,折弯不好弄啊

网友:
展开都没法,说明这有两边是焊接,或冲压的。用折弯成立。

网友:
一体化好像不太现实,建议用2块钣金件点焊,如果需要喷漆的话这个是一个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体下料,我保证做不到,如果哪位师傅能下这块料,我也想学习学习。

呵呵  别抬杠,抬杠你输定了 嘿嘿
就你这句话来说,用一个铁块子加工中心雕,就可以整体的,嘿嘿嘿    我说的这种法子也是整体下料 哈哈
以前上学时候,机械制图的老师和液压的老师抬杠就是抬的这样的,机械制图的老师说,轿车的整体车身由很多块薄板组成,要是整体下料没法完成,液压的老师说可以,一个尺寸足够大的铁块子 ,整体雕刻可以完成,.....

网友(2011-05-19):
恩,少说多看,学习学习

网友:
稍微看了下楼上的兄弟们的意见!觉得都有点意思!

个人觉得如果非要折弯的话,只好更改设计,那个直角处应该改成45度角,

或者用拉伸成型-----冲孔------切边

至于焊接的话做手工样件或者量少可以,但是焊接之后外观不好!只有后处理!

以上为个人拙见!!!!

网友:
谁设计得。。。拿折弯的开玩笑呢吧。。。

网友:
学习了~~感觉不和谐~肯定有问题

网友(2011-08-29):
有没有湖南的优秀的钣金工想跳槽了哈!

网友:
高难度工种啊,这个设计创意好,加工技术含量高。等高人出山。呵呵

网友:
以我的经验,这个下料折弯显然不行。具体焊接还是开模拉伸我觉得还是得看成本,量大可开模,量少就焊接。至于焊缝处不美观的问题,我觉得对表面进行喷涂处理可改善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我个人很赞同19楼说的加工方式.......

网友:
拉伸 冲裁

网友:
兄弟,这个料怎么下?
若想常规方式:下料,折弯,就你那样的图,谁都没能力!
若不考虑成本就用模具冲吧!焊接都不用!

网友(2011-09-29):
开一个冲模就可以拉伸搞定。

网友:
楼主看看这样可以不?!

网友:
同意7楼的,折出来的是神人啊

网友:
我特佩服这位设计的,不知道何种软件能展开这图???

网友:
学习了。多看少说,学到东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