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参与了公司卧式加工中心的项目,用到了电主轴

楼主(2010-11-28):
最近参与了公司卧式加工中心的项目,用到了电主轴!
赶紧请教各位大侠们,一般电主轴用在那些场合啊?应该与主轴需要的转速有关系吧!!我们的卧加是10000转/分钟。 有关电主轴的其他任何都可以讨论!!学习学习!!

网友:
你们是不是电机转子和定子让一些厂家帮你们做,然后自己做主轴和两边的支撑轴承呀。这套工艺可是需要点时间掌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是的  这个目前还在研究中,不知道是自己搞还是外包采购别人的!不过听所公司有派人去意大利去取经,暂时还要等待消息呢!

网友:
你们公司还挺厉害的。加工中心电主轴稍微容易些,车铣中心主轴就要难多了。国内一般做的比较小,车铣中心用的还比较少。属于顶尖技术了。小巨人做的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厉害不厉害我说了不算,不过现在早已不如当年了!据那些老工程师,当年其实还是挺辉煌的!!收购改制后目前还处于调整改革期!

网友:
不过应该还是有底子。不会是在山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 我们在江苏  现在改制成民营了

网友:
哦,对了,数控技术分论坛里面好像有个电主轴论坛。您可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提醒!!赶紧去学习学习!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朋友,上次你在论坛上发的那个卧加主轴可否发我学习学习啊 !!我的积分暂时还不够!发我邮箱可以不?

网友:
电主轴是“高频主轴”(High Frequency Spindle)的简称,有时也称作“直接传动主轴”(Direct Drive Spindle),是内装式电机主轴单元。它把机床主传动链的长度缩短为零,实现了机床的“零传动”,具有结构紧凑、机械效率高、可获得极高的回转速度、回转精度高、噪声低、振动小等优点,因而在现代数控机床中获得了愈来愈广泛的应用。在国外,电主轴已成为一种机电一体化的高科技产品,由一些技术水平很高的专业工厂生产,如瑞士的FISCHER公司、德国的GMN公司、美国的PRECISE公司、意大利的GAMFIOR公司、日本的NSK公司等。

! T Y4 [% M4 \2 p 1.电主轴的结构

 如图8-7所示,电主轴由无外壳电机、主轴、轴承、主轴单元壳体、驱动模块和冷却装置等组成。电机的转子采用压配方法与主轴做成一体,主轴则由前后轴承支承。电机的定子通过冷却套安装于主轴单元的壳体中。主轴的变速由主轴驱动模块控制, 而主轴单元内的温升由冷却装置限制。在主轴的后端装有测速、测角位移传感器,前端的内锥孔和端面用于安装刀具。

 k

图8-7 电主轴的结构; H6 l2 u, t B

6 u) ~( n6 v h. z4 ?1 ~

 2.电主轴的轴承

轴承是决定主轴寿命和承载能力的关键部件,其性能对电主轴的使用功能极为重要。目前电主轴采用的轴承主要有陶瓷球轴承、流体静压轴承和磁悬浮轴承。

4 d5 A) y {  陶瓷球轴承是应用广泛且经济的轴承,它的陶瓷滚珠质量轻、硬度高,可大幅度减小轴承离心力和内部载荷,减少磨损,从而提高轴承寿命。德国GMN公司和瑞士士STEP-TEC公司用于加工中心和铣床的电主轴全部采用了陶瓷球轴承。

流体静压轴承为非直接接触式轴承,具有磨损小、寿命长、回转情度高、振动小等优点,用于电主轴上,可延长刀具寿命、提高加工质量和加工效率。美国Ingersoll公司在其生产的电主轴单元中主要采用其拥有专利技术的流体静压轴承。( ? e
8 b v
- Q T
磁悬浮轴承依靠多对在圆周上互为180o的磁极产生径向吸力(或斥力)而将主轴悬浮在空气中,使轴颈与轴承不接触,径向间隙为1mm左右。当承受载荷后,主轴空间位置会产生微小变化,控制装置根据位置传感器检测出的主轴位置变化值改变相应磁极的吸力(或斥力)值,使主轴迅速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从而保证主轴始终绕其惯性轴作高速回转,因此它的高速性能好、精度高,但由于价格昂贵,至今没有得到广泛应用。' l) m I7 W6 \* p

 3.电主轴的冷却

0 n i
 由于电主轴将电机集成于主轴单元中,且其转速很高,运转时会产生大量热量,引起电主轴温升,使电主轴的热态特性和动态特性变差,从而影响电主轴的正常工作。因此必须采取一定措施控制电主轴的温度,使其恒定在一定值内。目前一般采取强制循环油冷却的方式对电主轴的定子及主轴轴承进行冷却,即将经过油冷却装置的冷却油强制性地在主轴定子外和主轴轴承外循环,带走主轴高速旋转产生的热量。另外,为了减少主轴轴承的发热,还必须对主轴轴承进行合理的润滑。如对于陶瓷球轴承,可采用油雾润滑或油气润滑方式。

 4.电主轴的驱动

当前,电主轴的电动机均采用交流异步感应电动机,由于是用在高速加工机床上,启动时要从静止迅速升速至每分钟数万转乃至数十万转,启动转矩大,因而启动电流要超出普通电机额定电流5~7倍。其驱动方式有变频器驱动和矢量控制驱动器驱动两种。变频器的驱动控制特性为恒转矩驱动,输出功率与转矩成正比。最新的变频器采用先进的晶体管技术(ABB公司生产的SAMIGS系列变频器器),可实现主轴的无级变速。矢量控制驱动器的驱动控制为:在低速端为恒转矩驱动,在中、高速端为恒功率驱动。

 5.电主轴的基本参数
 M

 电主轴的基本参数包括:套筒直径、最高转速、输出功率、转矩和刀具接口等,其中套筒直径为电主轴的主要参数。表8-1列出了德国GMN公司用于加工中心和铣床的电主轴的型号和基本参数。( E& J {

表8-1 德国GMN公司用于加工中心和铣床的电主轴的型号和基本参数 M

主轴型号 套筒直径/mm 最高转速/(r/min) 输出功率/kW 基速/(r/min) 基速转矩/N·m 润滑 刀具接口 f7 t" U ^

HC120-42000/11 120 42000 11 30000 3.5 OL SK-30
HC120-50000/11 120 50000 11 30000 3.5 OL HSK-E25
 }
$ }3 W: A; v |7 @& `HC120-60000/5.5 120 60000 5.5 60000 0.9 OL HSK-E25

HCS150g-18000/9 150 18000 9 7500 11 G HSK-A50

HCS170-24000/27 170 24000 27 18000 14 OL HSK-A63
HCS170-40000/60 170 40000 60 40000 14 OL HSK-A50/E50

HCS170g-15000/15 170 15000 15 6000 24 G HSK-A63
" ?& g# x* z E4 k3 ^1 w
HCS170g-20000/18 170 20000 18 12000 14 G HSK-F63

HCS180-30000/16 180 30000 16 15000 10 OL HSK-A50/E50

HCS185g-8000/11 185 8000 11 2130 53 G HSK-A63

HCS200-18000/15 200 18000 15 1800 OL HSK-A633
HCS200-30000/15 200 30000 15 12000 OL HSK-A50/E50

HCS200-36000/76 200 36000 16 6000 29 OL HSK-A50/E50

HCS200-36000/76 200 36000 76 25000 29 OL HSK-A50/E500

HCS200g-12000/15 200 12000 15 1800 80 G SK40

HCS230-18000/15 230 18000 15 1800 OL HSK-A63
HCS230-18000/25 230 18000 25 3000 80 OL HSK-A63
 y
HCS230-24000/18 230 24000 18 3150 57 OL HSK-A63
HCS230-24000/45 230 24000 45 7500 58 OL HSK-A633

HCS230g-12000/22 230 12000 22 2400 87 G HSK-A63

HCS230g-12000/25 230 12000 25 3000 80 G HSK-A63

HCS230g-15000/9 230 15000 9 1220 70 G HSK-A63

HCS275-20000/60 275 20000 60 10000 57 OL HSK-A63

HCS285-12000/32 285 12000 32 1000 306 OL HSK-A100

HCS300-12000/30 300 12000 30 1000 286 OL HSK-A100
HCS300-14000/25 300 14000 25 1100 217 OL HSK-A63

+  HCS300g-8000/30 300 8000 30 1000 286 G HSK-A100

注:HCS-矢量控制;OL-油气润滑;G-永久油脂润滑;SK-ISO |

网友(2012-02-28):
一般用于高速加工的场合。

网友:
谢谢楼上的 图片很清楚

网友:
现在好一点的数控车也都是电主轴的了。以后中高档数控机床的趋势。

网友:
建议国内企业还是先把立加搞好了 再去搞卧加。不要造出来一堆垃圾祸害人!

网友:
电主轴就是把机床主轴直接作为电机主轴,用于超高速切削,这个主轴对轴承要求较高,用到陶瓷轴承1 `' i# f( U' B! R!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