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等径螺旋轨道板件如何展开?

楼主(2010-11-28):
如图所示为不等径螺旋轨道,立板是挡板。等径螺旋轨道展开从《钣金展开设计》及相关资料上都能找到,可是对于不等径的螺旋轨道展开查找不到,请高手帮助。

网友:
有点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也想知道,做下来听听

楼主:
继续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B:
楼主:内立柱外经多少?上起始点锥形螺旋板与立柱角度是多少?内螺旋线等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内立柱外经多少?上起始点锥形螺旋板与立柱角度是多少?内螺旋线等矩吗?

内立柱外径130,上起始点锥形螺旋板与立柱角度按60°计算,内螺旋线等距。

网友:
回8楼: 用计算法是有点麻烦,主要是构造线太多了.可能是文化太低,八十年代初初中未毕业..惭愧
           不过我可以用一把直尺,一把圆规在现场把样放出来.

楼主:
展开比较难,想不出计算方法,实际工作中操作工也是一段一段的做样,最后焊接连接起来。

网友(2011-04-22):
板厚是多厚的  是60吗   不确定板厚没法算出来啊

网友(2011-06-25):
等待高手。。。

路过,想知道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