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这些零件的名称是什么?

楼主(2010-11-28):
今天刚上完课,第一次拆机械产品,这个是齿轮泵。。
想问一下第二张图各个零件的名称(从左到右分别是!?),感谢好心人回答。

网友:
后盖、泵盖、齿轮、前盖。这些教科书上不是应该有的吗

网友:
楼主真是有心人,照片拍的挺清晰

网友:
头回看到,也想听听,期待

网友:
拆的不够清楚呀 还有浮动板呢!轴承那些也要拆下来!

网友:
配油盘,前后盖,主从动齿轮,密封垫

网友:
一般的齿轮泵吧,楼主真有心啊!

网友:
从来没有拆过正好欣赏。。。

网友:
不错,可以欣赏一下,很清楚。但是,这些东西,可以看样本亚。

网友:
后盖,泵体,轴套,轴套上那个3字形的应该是配油补偿,主从齿轮,前盖

网友:
教材上都有现成的!

网友:
同意六楼的,这论坛好人多啊

网友:
外啮合齿轮泵,很常见啊。这个有什么难度吗?

网友(2011-01-04):
以此顺序为:轴套.齿轮,轴套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一次见到,谢谢楼主

网友(2018-03-19):
初学者,跟楼主学习下

网友(2018-12-16):
前盖,后盖,轴套,主齿轮,被齿。3字油封。这种泵油封不应该在轴套上面,应该在前后盖,前后盖的好处容积效率比要在轴套上面好。我是齿轮泵生产厂家有兴趣可以加我微信18929260161

网友(2023-10-28):
中心距公差如何确定,齿轮齿厚偏差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