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视图 和 3角视图,求助

楼主(2010-11-28):
小弟学习图纸的,对图纸还不怎么了解。

请各位师傅发个2视图  和  3角视图,有什么区别 他的区别所在那?怎样去分别2视图和3角视图?

最好是图纸的发来上面学习下,小弟就多谢大家了

网友:
3角视图,新概念,没听过

网友:
是一角视图与三角视图吧

楼主:
嗯 是的 2楼说的对的 我就想知道 ,一角视图与三角视图,有什么区别,他的区别在那?怎么看才正确呢?
知道的给个图   麻烦师傅们了

网友:
区别,就是投影关系不一样。我国就是第一视角,日本就是第三视角,台湾,美国好像也是。第一视角投图与第三视角是相反的,一般图纸上会标出视角关系。举个例子下图中左边的就是第一视角投的图,右边就是第三视角。

网友:
我国就是第一视角,日本就是第三视角,台湾,美国好像也是。第一视角投图与第三视角是相反的

楼主:
太感谢《dawn_ag 》了,认识了第一视角图 ,和 ,第三角视图。

有第二视角图没啊!第一视角图,第三角视图有了。想认识第二视角图啊?

网友:
机械制图书上有的介绍的哦

网友:
只有第一和第三视角的图。看图纸右下角标题栏有个如上图那样圆锥体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