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泵和电机一般连接的联轴器到底是什么联轴器?

楼主(2010-11-28):
谢谢了我看了很多书都没提到......

网友:
我单位是刚性联轴器。但是每次拆卸配合螺杆都有一点困难,因为水泵一般锈蚀比较严重。

网友:
我们单位以前卧式油泵用的是梅花弹性联轴器。。

网友:
我们的压缩机也用的是弹性联轴器,感觉效果还不错。楼主的离心泵也一样

楼主:
谢谢大家 让我有了个查找资料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