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040锁紧维修一例

楼主(2010-11-28):
房山某单位的3040钻床出现问题:立柱锁紧力不够,紧了紧锁母,松开后转着重。
现场观察发现,当立柱锁紧、松开时,立柱的行程特别长,表明锁紧机构没有问题。向下看立柱锥套发现立柱的芯轴有磨损的痕迹,当锁紧力小的时候,立柱没有到最下方的位置,锁紧力大的时候,立柱松开又不会到摩擦痕迹的上方。所以是立柱下面的转盘处锥套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轴承磨损造成立柱与芯轴的同心度改变。
解决:将锁紧机构拆除,向上起立柱,看到有很多的铁锈。将轴承处拿出清洗后更换自制的轴承滚子,每个滚子的直径加大0.1毫米。完毕试车,锁紧松开正常。
分析:这种故障是环境所致。常期的潮湿环境使轴承滚子处生锈磨损,造成了这种故障,加上这台设备一天工作将近二十小时,常期的转动设备、常期的大负荷工作,使钻床加速老化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发生。就连厂家都没想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1-01-04):
立柱和筒子也应该配车,然后才能配磨滚子

楼主:
这个单位可没有加工这些东西的设备呀。只好将就一下了。

网友:
楼主真是高人,这都给你想到.

网友:
立柱怎么起吊的?主轴箱要拆下吗?

楼主:
立柱顶上的东西都要拆掉,拆完后直接起吊就行了。起吊的时候注意不要把滚子掉的哪都是,还有就是平衡。

网友:
起吊点是哪个位置?还是直接吊摇臂。

网友:
少见的毛病.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吊摇臂。起吊时越慢越好,最好天车有慢速,或是用千斤。

网友:
谢谢指教,单位也有一台老钻床,维修的时候也考虑过怎么吊立柱,听你说了一下心里有底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