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的304不锈钢要车削外圆,急

楼主(2010-11-29):
我有批活是铸造的304不锈钢要车削外圆,我用了YW2,YG8X,YG6X,YT5,的刀片,车起都不行,主要是外圆上有个冒口,不好车,刀子的承受力不够,一刀都走不通就烂了,外圆是290大,余量不多,刚刚车圆,就是铸造厂要精铸的活,我主要就是把工件见光,但不好车啊!问哈老师些该杂车,用什么刀具,怎么磨法,转速,进给量,说说杂整啊!谢谢了。

网友:
不锈钢加工主要产生冷作硬化,以及其塑性高,容易产生大量热量,刀具极易烧伤。所以就主要解决1冷作硬化由于其冷作硬化层大概在0.12左右。所以其进给量最好大于0.12mm。以提高刀具的寿命。要不老在硬化层刀具当然寿命短。2转速不易过快,并且要用浓的乳化液冷却。以尽可能减小热量。3刀具要有利于排削。

网友:
同意楼上的,用一用YG6A试试,或者用陶瓷刀

网友:
304的不锈刚是比较好加工的材料了,如果有冒口可以先磨掉,刀具YG8的就好了,但是记住要反走,就是由车头方向开始向尾驾方向加工,速度不要高,但切削深度不要小,尽量车削表面不要留黑皮

网友:
学习了。
顺便问个问题,304的不锈钢,M5-M8的孔,用什么丝攻好呢?
现在我们用上工的丝锥,也比较容易断,还有用什么液体辅助比较好?

网友:
才疏学浅,我来学习学习的。。。

网友:
普车加工吗?装刀方式换换看,记得以前车等离子切割的不锈钢法兰时,刚上手怎么磨刀都车不了一个.师傅过来说把刀摆个45度,让刀口在前刀尖在后,磨一次刀还真能车个几个下来.

网友:
一般用菜油,色拉油,机油不能用,哈工的机攻就可,螺纹底孔不要太小比碳素钢稍大。

楼主:
外圆上就是等离子切割的冒口,我也装成45度角车的。外加乳化液冷却。主要是好多都车不圆就到尺寸了,基本上都有黑皮,第一刀必须把冒口车了,冒口大慨有十多个量,主要是刀子承受力不够,刀子容易烧刀尖,换了好多种磨法,效果都不大。有时一刀都走不通,刀具太费了,不知该用啥子刀了。

网友:
304的不锈刚是比较好加工的材料,我们以前做过是不锈钢泵体。用YG8就搞定了。不过吃刀量要大。转速要慢。刀具角度要磨好,最好是45度至75度。倒角大点。

网友(点评):
“吃刀量要大”的意思是一刀把表面层去掉。

网友:
用YG8应该可以.吃刀大点.走刀0.1-0.2左右.刀具用75度.刃倾角10度左右不要开槽.刀尖到2MM左右横刃

网友:
用YG8磨75度车!速度150走刀0.15

网友:
路过学习,拜师学艺。谢谢楼主,分享万岁。

网友:
可以试试瑞典车刀呀?

网友:
吃刀要深,转速要慢,刀具不要倒刃,刀尖处倒一点点,刃口前低后高。

网友:
要不换数控机夹刀吧,参考下人家车不锈钢叶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