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车轮外缘毛刺如何快速高效的去除?

楼主(2010-11-29):
我们公司是专业的车轮生产厂家。一直以来,我们的车轮轮框外缘上的毛刺都是采用人工去除的方法,效果不错,但是效率很低!我们现在想设计个去除毛刺的机器代替人工以提高效率,对于如何设计更合理想听听各位高人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网友:
在高级的机器也是人来操作,是代替不了的。机器只能提高效率。。。市场上有一些钳工的机器呀  也挺先进的 不妨去看看 或者通过市场上 现用的机器  改装一下 。。。我们好多钳工工具  根据需要改装

网友:
去毛刺的机器人确实有应用,两三年前就有一个欧洲的公司到我公司推销的,因不适合我们的产品所以没太留意,但当时他放短片就有去轮毂毛刺的。你从网上搜搜试试吧。

网友:
.买个去毛刺.成本是 不 更省

网友(点评):
换新刀片加工好去点的

网友:
毛刺在哪各部位呢?
我见过一种倒棱机,去毛刺机,不知道跟你说的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
可以做到
关键是看处理什么样的毛刺了

网友:
要根据毛刺的位置设计不同的去毛刺设备,但我估计不会很复杂,也不需什么机器人什么的,通过电机带动毛刺刀应该就可以实现。

楼主:
毛刺位于轮毂的侧面的弧形面及最边缘的位置,因为有弧度所以想知道如何即去毛刺又不会改变外缘弧形面的弧度。
同时,感谢各位友人的热情相助!

楼主:
设备的设计按我的构想并不复杂,利用我们现有的设备----立式车床改装一下就成。难处在于是选用什么工具,如何保证一次修磨就能完全去除轮毂外缘整个弧形面上毛刺,而且不改变,不影响弧形面的弧度。

网友:
用砂轮机去毛刺,可行吗?可否发张照片上来?

网友:
橡胶轮胎毛刺都是模具不严有缝隙造成的。* Y/ D* v; @, D
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提高模具精度,做出来的轮胎光滑无毛刺。

网友:
这个是否弄个机器,然后用夹具将车轮固定,去刺刀根据去刺部位设计异型刀,刀和夹具一方移动将毛刺去除,只是一个想法,我们是去除圆钢焊接毛刺的,看能否借鉴下

网友:
去除毛刺一般客户都是用以色列的VARGUS和SHAVIA或者是日本的NOGA,具体如何组合,你不妨根据产品和工艺设计一下,相信能帮你解决问题,他们可都是去毛刺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