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比例阀,这两孔可否连回油孔?

楼主(2010-11-29):
各位高手:双比例阀EFBG03-125的Y孔和V孔都是泄油口,这两孔可否连回油孔.谢谢.

网友:
如果你的回油管够大Y孔可连回油孔,V孔好像是遥控口不可连回油孔。

网友:
具体情况要看回油口有没有背压,还有系统不稳定的时候,回油压力也不稳定

网友:
如果有背压应该是单独外接邮箱,遥控口不能接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