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报废了不少

楼主(2010-11-29):
1/4-20UNC-2B的螺纹,螺纹深度是26,盲孔,请问用什么办法加工,用什么牌子丝锥
我目前的加工方法是先用攻丝机引螺纹,然后再手动攻丝,我使用的丝锥是OSG的,手动到一半容易断掉,一天下来只做了20个孔,还报废了不少。

网友:
1.工件材料?
2.硬度?

网友:
材料是否过硬,还有就是你手攻丝孔时动作姿势是否合理?

楼主:
42CrMo的锻件,应该是在20度上下

网友A:
用哈尔滨的丝锥应该可以,我们这生产压辊都用这个,攻丝时要加油

楼主:
具体那个厂家,那个牌号,用什么油,手动还是机工,一次加工还是二次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哈尔滨的丝锥应该可以,我们这生产压辊都用这个,攻丝时要加油

你的是什么材料,不是42CrMo吧

网友A:
冷硬铸铁啊,要是细化分的的话可多了,还有高鉻铁的,总之硬度比你的高啊,加机油啊,这种产品是来钢厂轧钢的

网友:
楼主:可以用日本YAMAWA,还有一种涂层,我不知道孔径多大,若可以车竟量车。国产的质量不好。

楼主:
LS的,我的是内螺纹,车的话可以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硬铸铁啊,要是细化分的的话可多了,还有高鉻铁的,总之硬度比你的高啊,加机油啊,这种产品是来钢厂轧钢 ...

你说的哈量,是不是哈尔滨刀具量具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的螺距应改是(25.4/20)=1.27,若孔径达到12以上就可以车。实在不行用数控车干,丝攻太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只有6.35,真是M12的话就不会这么难了,美国佬自己做不了,亏本了叫我们做,老板是个见钱眼开的人,没想到这个东西好不好做,25.4是螺纹的深度。

网友:
首先,要保证螺纹底孔的一致性;其次,建议买日本或德国的丝锥,保证钻孔的有效性。国产的丝锥,很容易就坏了,如果螺纹底孔差的话,坏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孔是盲孔还是通孔?如果是盲孔,螺纹排屑槽也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一点,打孔时不要产生加工硬化,还有山特维克的丝攻据说也不错,攻丝时用好一点的攻丝油,尽量用攻丝夹头(扭力大时可以过载的那种),转数尽量低些,机攻,经常退退,应该搞的定。还有一种方法,电脉冲攻丝,但效益低。

楼主:
我的是盲孔,你们的方法都不行,机攻可能性不大。

网友:
底孔做好        放电加工

楼主:
慢死,不干

网友:
上海工具厂,螺旋槽丝锥。

网友:
我们现在做的零件42CrMo   30HRC      M5 盲孔  立式加工中心

以前刚开始攻M8以上的都心惊肉跳的,经常断丝锥。
后来发现线速度过高了,以前是10-15m左右,目前最小在攻M5的了,用的是OSG丝攻,
线速度3-5m,刚性攻丝,普通乳化液。
对与合金钢或者不锈钢等建议使用螺旋槽的丝锥加工

网友:
也不全部是丝锥的问题,当然了丝锥要买正牌的,目前假冒的很多。另外,手工攻丝时,要注意:1.钳工的技能是关键,他在操作过程中要有手感,感觉丝锥的轻重,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乱做的,要带着脑子来干活才行;2.必须要添加机油攻丝,保证顺滑性;3.攻丝过程中要攻下一转回个半转,这样可以上切削流到槽里,不会堵塞丝锥的切削刃。建议去买本钳工书籍学习一下,很有必要的。

网友:
1,没听说过这样的螺纹,我知道的都是m打头的。〔嘻嘻,肤浅了〕2,没听说过还要攻丝机引螺纹的,我们的直接在机床上用丝锥攻,拆下来就是成了。 〔又肤浅了,嘻嘻〕
所以……

楼主:
主要是过深了,所以不行

网友:
螺纹底孔做做好,不要形成锥形,用螺旋槽丝锥(好一点的OSG或山特维克)。攻丝时注意切削液与线速度配合。

网友:
1/4-20UNC-2B是多大的螺纹啊

网友:
可尝试用挤压的,材料锻后热处理可能做得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山特的丝锥?
你造的?
OSG的好吗?便宜而已!

网友:
多大的丝?????????????

网友:
能车的话就先粗车一两刀,再用丝锥手工攻丝,盲孔最好分头锥和二锥,一定要加油啊,机油应该就行吧

网友:
孔小的话快不了的,钳工的活,一般速度都慢,得稳住了干。

网友:
不怕贵用埃莫克的,只要选对不会动不动就断的

网友:
要用菜花油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网友:
硬度不高的话用挤压丝锥试一下

楼主:
在考虑用挤压丝锥

网友(2011-01-20):
螺纹有效长度是多少,如果硬度在HRC23以下建议用挤压丝锥一次性攻入就可以了

楼主:
螺纹底孔是5.1,螺纹的有效深度是25.4,再次发表意见,材料是42CrMo,锻打正火后的工件

网友:
是否尝试过把底孔打的稍微大一点

楼主:
主要是深度,大个0.2意义不大

网友:
根据楼主反映的情况,应该是加工效率不高,良率比较低;主要原因是断丝锥引起;针对这一情况,应该从改善丝锥断裂问题;丝锥断裂因该是扭力过大导致丝锥断裂,以前我们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后来公司买了气动攻牙机,它可以通过气压调整攻牙的扭力,也就是说如果扭力达到攻牙丝锥断裂的扭力极限,攻牙头会制动打滑,不会使丝锥断裂,可以将孔吹干净,加油后在攻牙到指定深度,即可!可以解决断丝锥的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现在一台气动攻牙机大概是4000元!

楼主:
现在有了台台式攻丝机,速度提高不要说了,刀具费用也降低了不少,不过我统计了一下,原来是10块钱的,现在是5块钱的了,不过不是气动的。第一攻是用OSG的镀钛挤压丝锥,然后再用OSG的普通不锈钢丝锥手动回丝,

楼主:
经验就这样了,有更好的建议,希望大家继续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