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千分表还要高精度的量具是什么?

楼主(2010-11-29):
我们是做pcb钻机的,我们调导轨精一般0.002---0.004,那天一德国佬说精度要0.0005,我们都没听过噢,谁告诉我下比千分表还要高精度的量具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激光干涉仪吧

楼主:

我们是做pcb钻机的,我们调导轨精一般0.002---0.004,那天一德国佬说精度要0.0005,我们都没听过噢,谁告诉我下比千分表还要高精度的量具是什么?

楼主:
那个好象是用来看光栅尺的吧,我们公司有,还是英国家雷尼绍的

网友:
你们用光栅尺可以

网友:
精度太高了 .0.0005.才 0.5UM

网友:
激光干涉仪是用来看光栅尺或者用来补螺距的,那个德国佬叫你那的肯定不是这个,应该是“扭黄表”(我们这边车间里的叫法),最小0.5um,表壳黑色,刻度显示底板为黄色,是德国进口的,国内应该买不到~这种东西在德国很普遍的,这个德国佬不知道中国国情啊~

网友:
机械表有0.0005/0.0002的,电子表也有,电感传感器配置电箱有0.0001甚至更高的,各种成本不一

网友:
对的 电感传感器或光栅尺都可以达到0.1微米的,还会更高,然后配上电子显示装置,0.0005mm 不算什么的。

网友:
调导轨需要测直线度平面度,精度要求高用双频激光干涉仪,测长机,三坐标都用双频激光干涉仪来检定。

网友:
现有的测微表类可采用杠杆比较仪和扭簧比较仪。前者一般为0.001mm,后者可以有0.0005和0.0002规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