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把错开孔而焊上,而产生的钣金孔边缘钣金变形。

楼主(2010-11-29):
怎么弄平他呢。有个老师傅说只能切开,然后焊上,说在不泥子。
有什么好的办法么 各位大侠。

网友:
只能肯定钣金受热变形,太薄了。
才毕业,做工艺半年还没法回答你,焊后打磨后用敲击的方式去应力怎么样啊,切开口子的方法有点想认同,就是麻烦了点,能不开口尽量别开。另强调我没多少经验

网友:
才疏学浅,我来学习学习的!!

楼主:
呵呵,等高手们,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可以在隆起的部位四周,用木榔头均匀敲击。通过四周的延展从而消除隆起。切记不能直接敲击隆起部位。

网友:
有难度,几层楼那么高

网友:
我是来学习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隆起的部位四周,用木榔头均匀敲击。通过四周的延展从而消除隆起。切记不能直接敲击隆起部位。

呆会去试试,

网友:
钢板由于受热,此部位肯定是要膨胀的,物理原理吗,避免不了,而四周未受热的部位它又不膨胀,限制了受热部位的膨胀,那么膨胀出来的那部分金属它得不到延展,没办法只有凸出或凹进,所以产生变形。办法:1.设法减少热量或控制热量扩散的面积,例:用冲床冲孔或其他金属工具切割,尽量不用带熔化性质的如氧乙炔类;2.在焊接成型之前,先加工孔,若有变形可整理平整后再焊接。

网友:
用气枪加热的同时用木榔头敲

网友:
消除应力就可以啊   刚刚看到的~

网友:
应该是焊接方法的问题!
1/补上去的园片需要小一点,
2/焊接的时候需要留一周均匀的缝隙,用夹具压平,
3/首先用氩焊在四周均匀点焊接,再对角焊接!
4/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