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母配车的配车,请教

楼主(2010-11-29):
机械加工中丝母配车的配车是什么意思,怎么个操作法?

因为还在学校,不知道配车是自个回事。
比如机械加工中丝母配车的配车是什么意思,怎么个操作法啊?直接给个比如:Tr 60X10这种标注不可以加工么。

像配钻什么的比较好理解,就是之前不加工,然后装配之后再配合钻孔。但这个配车就不太懂了。

请多多指教。

网友:
其实配车和配钻是一个道理。
螺纹配车就是为了确保螺纹的配合精度,丝杆与丝母之间的间歇不能过大或过小,一般用传动螺纹。

网友:
配车是为了保证螺母,丝杆的配合间隙。而配钻是为了装配方便。

网友:
螺纹配车就是为了确保螺纹的配合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