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静密封不抹油脂抹胶行不行?

楼主(2010-11-29):
有个地方需要密封,用O型圈,我不抹油脂,抹胶行不行?
厌氧胶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油和胶不一样,O型圈必须用浸透才行,浸透后橡胶的弹性才好。

网友:
缠上一层生料带在摸应该没问题!

网友:
兄弟千万别这样!O型圈的密封原理需要首先弄明白啊,它是依靠“收到压力作用后立即产生变形,压力越大变形越大”来实现密封的,只要它尚未失效质量过关的话,在高压下它的密封性能会自动提高的,无需其他的办法,除非你的密封槽质量不高等等...你一旦涂胶就破坏 了它的有效性了,,,试试你就知道了

网友:
抹点油是为了方便安装,可不是用油或者胶来密封。是挤压密封

网友:
抹油是 为了安装时,使O形圈,不容易被划伤,减小摩擦

网友:
摸胶是不行的,那样把O型圈固定死了,再拆卸时就报废了。

网友:
O型圈静密封还抹东西呀,我们这都是直接用,看是内压还是外压,把o型圈的压缩量留大点密封效果会好点。

网友(2011-01-16):
真空设备的密封胶圈有时会抹油以提高真空度的,不过是专门的油。胶千万不能抹,要不密封面就废了

网友:
什么时候能摆脱少尉。。。。

网友:
胶不是很好

网友:
抹点油是为了方便安装

网友(2011-02-21):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不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不能用胶,那失去O型圈的使用意义了

网友(2011-04-13):
学习了 以前还不知道为什么呢

网友:
抹点油是为了安装时不损伤密封,可不是用油或者胶来密封。0型圈是用压缩量密封的

网友:
应该可以,只是使用寿命短了,

网友:
我们一般涂抹甘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