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I TD系统 HTC2050 中宝液压卡盘问题

楼主(2010-11-29):
FANUC OI TD系统  沈阳一机 HTC2050 系列 中宝液压卡盘 。卡盘夹紧的时候 有时候好,什么问题也没有,有时候卡盘有夹紧动作,但是夹紧灯不会亮,导致机床开路状态,无法工作,要多夹几次。油压都好的,油缸上面的夹紧灯都工作正常,感觉是不是接触不良,信号没回馈到系统。急等!!!!

网友:
接触不良,触点打毛、或者接线松动。

网友:
努力学习 ,学习了不少

网友:
检查线路,不会是机械问题的

网友:
收藏收藏,我们也有0I-YD的系统

网友(2011-06-17):
回复 网友A:

跟我干的系统和机床一样 HTC2050

网友:
看看PLC里的电路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