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小平面90度拐角

楼主(2010-11-29):
如上图所示,红圈范围的小平面需要加工,因为有电气属性,必须和上面所连接的印刷电路板的接地端接触,如何能快速加工整个平面,而且将90度的拐角尽可能的加工出来?
谢谢!

网友:
图纸没有特别看懂,
但可以肯定用铣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已经无法编辑原帖了,只能回复下。
下图为更为清晰的安装示意图。
要求PCB板上的附铜通孔连接散热器上加工的部分。但是由于加工面比较小,而且有90度的拐角,很难保证加工的准确性和加工效率。

这里我自己考虑了一个方法和大家讨论,我打算还是采用原来用铣刀的方法加工出一个深度不到1mm的沉孔,然后在沉孔中放上一个铜弹垫,这样即能保证加工效率也能满足电气连接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