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懂UG和SW的高手求教

楼主(2010-11-29):
装了个SW2007,试着打开UG画得图,结果打不开,用UG画得图图标全变成SW的图标了,而且不能用双击的方式了,双击只能打开UG软件,然后再软件里找到UG画得文件再打开!有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才能恢复UG的图标,并能双击直接打开UG文件!

网友:
右键图标,打开方式,其它程序,选UG并勾选始终使用该程序打开,确定.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用,打开之后还是只有UG启动的界面,没有图!

网友:
基本上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UG默认产生PRT格式文件,而SW自己产生.SLDPRT

SW兼容PRT格式比较强大。所以导致你的软件冲突。在使用的时候多注意就好!

分享下我的方法,SW可以使用中文路径和中文命名

UG不可以,不能实现中文路径和中文命名,有这个区别你在工作的时候应该会方便的吧?

或许说这么多对你没用,根本人体是你在使用的时候思路清晰就不会搞混。
不然你在装软体的时候,先装SW再装UG。这样关联文件图标就会是UG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有些明白了,只是我是先装的UG,SW'是准备有空时来学学的,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等我卸载了SW重装一次试试再说吧!感觉SW比UG好装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肯定 啦~~~
现在7.5更是装起来比较麻烦“盗版情况下”不过SW真的越来越大~~让我很头疼!
两个软件市场价~~UG也比SW贵很多

我两个软件都用,初步设计的时候多数用UG,出图的时候习惯用SW,SW与CAD链接的真的太好了!
祝楼主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哈!我用习惯了ug,不过现在正在学习SW!

网友:
呵呵,这问题我也遇到过啊,不过用二楼的方法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是我用这方法怎么就不行啊?把SW卸载了都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我就不知道,你卸载SW之后再用二楼的办法试试行不,要是还不行可能就是sw程序你要手动删除一下了!

网友:
2楼的方法就是正确的,可能楼主没搞明白

网友(2011-06-11):
想点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