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孔可不可以车出来

楼主(2010-11-29):
俺们这正在加工一个两端钻Φ5的B型中心孔的工件 量大价格低  对中心孔锥度和孔深有要求 锥度大端10.6
我在数控车四方刀架上按了个中心钻 中心不大好找  而且易断中心钻   我在想能不能先用Φ5钻头钻孔 再磨把刀车出锥度来能行么?

网友:
应该可以,就是没有效率了

网友:
找对圆心用低速。应该不会断的。

网友:
量大的话上钻床吧,效率比车床高几倍。最好能做一工装,不然中心孔打偏了就麻烦了。数控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可以先平头啊,再打中心孔,这们就不容易断了

网友:
在钻床上如果不容易装平夹可以做工装夹具(车床也可,但效率不是太高)。钻Φ5通孔,在打中心孔,刀具不易断,而且同心度保证好。

网友:
用手拉仪表车、直径小的话

网友:
在钻床上必须有夹具,否则不能保证孔钻的正。

网友:
在数控上打中心孔应该不是问题做一个中心钻的夹具就好了,我也用过在四方刀架上装中心钻、钻头加エ还可以。

网友:
直接在车床上钻是没问题的,但设计好了后关键是安装,要打表的,各项指标0.02mm内,是安全可靠的。
车太慢了,没效率。当然,工艺正确的话,相对质量是比较好的,毕竟中心钻是成型刀具。

网友:
中心钻在车床用应该可以的。注意转速就是了

网友:
1可以先钻孔再车。但工艺复杂了。可以考虑先钻孔再钻中心孔。因为中心钻一般是钻得比较深,已经在倒锥后才断。因为这时钻出的切削已经无法排出。
2直接用中心钻钻削那就要小进给量且冷却及时。不断退出排削。
应该都比车削精度高加工快。

网友:
我觉得还是你想的法办好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专门拿个钻床也慢的,装卸料时间就是多余的了,我们这里专门拿一台加工中心打中心空。我觉得要是可以的话,还是在车床上好,几个工序一起,方便调试,也节约设备人力资源。

网友:
做工装,上钻床.......

网友:
断中心钻也许是中心钻本身的质量问题,换一个好牌子的中心钻

网友:
直接做一个简单机器,平端面,钻中心孔一次成型

网友:
在普车上干,中心钻夹在尾座上钻快点吧。要注意转数,1000转左右不爱断中心钻,注意加冷却液。就是累点。

网友:
可以,我一直都是这样整的,我们厂是辊类件,几乎每件都要打中心孔,但要整一个工件,和要有找正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