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梯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0-11-29):
各位大虾,小妹有两个电梯的问题求助,因为实在是在网上搜不到答案啊!
1。电梯里有人和没人,也就是负载不同的时候,电梯速度有变化吗,怎么变化的
2。电梯电机的转速是什么控制的,如果是变频器,那么一台变频器能同时控制多个电机吗?

网友:
1。电梯里有人和没人,也就是负载不同的时候,电梯速度有变化吗,怎么变化的)

一般來講應該不會有變化~正常電梯都是以負載在乘了幾倍了

2。电梯电机的转速是什么控制的,如果是变频器,那么一台变频器能同时控制多个电机吗?
可以控制多台電機~但選擇的變頻要配合W數

楼主:
没人回答?为什么?

网友:
普通电梯有人没人是不会有变化的,但是商场那种扶梯会有速度的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两三天了,终于有回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