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液问题--请教

楼主(2010-11-29):
在t25,25Mn材质钢板上钻22mm孔,因怕生锈,用什么做冷却液好?机油可行不?

网友:
用浓度高一点的皂化液可以的

网友:
可以用废32#液压油也可以用浓的乳化液都具有防锈的效果。单件可以用32#液压油,大批量的话建议用乳化液,可以降低成本。

网友:
用浓度高一点的皂化液然后再加点适量的防锈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