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继电器故障,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11-30):
我们单位有一台铣床,动作顺序是:定位压紧后,铣刀头前进,这时,换向阀通电以后,压力继电器的压头,应该向前压住电器,然后发信号,工作台进给。动作都正常,就是可是压力继电器的压头就是调不出来,没法发信号,这是什么问题呢?液压箱里的液压油,泛起很多泡沫,这有关系吗?~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1检测系统压力有无问题。估计是系统吸空了。
2检测压力传感器微动开关有无问题。

网友:
呵呵,根据你说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哪里吸空的,这样压力就可能建立不起来,压力继电器当然就会不工作了哟,仔细观察一下系统看看吧

网友:
应该重点从解决油箱里的泡沫入手,是不是油位太低,回油管在液面上造成的或者液压油变质的缘故更换液压油试一试。

网友:
系统吸空、压力继电器的微动开关坏了、压力继电器进油小孔堵了。

楼主:
微动开关是什么啊 ,

网友:
先检查油位,再人为的使发出信号,这时有相应的动作,说明继电器故障;如无反应则说明电路故障或油路故障。

网友:
实测系统压力与压力继电器发讯压力,看看是液压故障还是电气故障,在分别对待

楼主:
最后换了一个压力继电器好了,搞什么 ,那个压力继电器我都拆了,清洗两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