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内螺纹用数控车如何加工

楼主(2010-11-30):
不能用内孔刀,要用丝锥,后尾座是手动的那种,谢谢

网友:
....................上普车吧,转速打慢点,自动解决了,深度看标记

网友:
数控刀架上面安装钻头和丝锥

网友:
前提内孔要做到尺寸。转速打到8,9十转 丝锥放尾座上(丝锥一定要上紧,尾座要松)丝锥和工件接触,就自己会攻进去,看好距离,到的时候按停车,然后翻转,自己退出。记得要上油

网友:
用数控,螺纹车刀,G76编程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见过攻丝机攻丝。如果见过。那就好弄了。
其实很简单的。丝锥装到刀架上夹紧。中心线和主轴中心线平行。用钻头对刀的方法对刀。然后就是编程了。
法兰克为例:
G00X0Z5(定位)
G92X0Z(你要攻丝的深度)F(导程)  一行程序搞定。
别告诉我你提前没有钻孔。

网友:
留记号···········等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见过攻丝机攻丝。如果见过。那就好弄了。
其实很简单的。丝锥装到刀架上夹紧。中心线和主 ...

学习了,来这一学胜读一年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丝锥如何退出来呢マ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个好问题。真的很好。
不知道你试验过了没有?攻进去的时候和出来的时候是一样的。如果不是的话,那可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那就试一试这个吧!计算出来主轴转速和螺距之间的关系。然后用G01攻丝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是说把丝攻装在刀架上用程序来攻丝吗,而不是尾座。

网友:
先把内孔钻到位,再用丝锥,都是上到尾座上,用丝锥时主轴先正转到尺寸后再反转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在刀架上的啊!
计算好主轴的转速和进给之间的关系,用一步到位.
哦!昨天的有点问题。因为用G92攻丝刀子退不出来后来我师父就找人把车床的系统改进了一些。所以我们的床子是可以攻丝的。具体的方式你就参考车削中心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是错误的。G92可以切螺纹,但是退回的时候就.....俺们师父是找人把内部系统改了。所以丝锥退回的时候不受影响。但是,你可不要乱来。以后真的要攻丝的话还是上铣床或者车铣中心或者专机上吧!

网友:
死心眼子,不是干那个的干什么强求啊,浪费吗

网友:
我车过M16*1.5的盲孔内螺纹,我们是大轴,批量很多,效率很高,你采用10mm的螺纹刀杆,刀片用以色列的,保你没任何问题,谢谢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用一个钻头,再装一个丝功在刀架上,G34是功丝的

网友:
上普车,顶尖顶住丝锥用绞杠手工就行

网友:
用一个钻头,再装一个丝功在刀架上,G33是功丝的

网友:
用G92干啥? 一条攻丝指令搞定

网友:
要装个活动丝锥啊,不然容易断

网友:
加入指定,机床会自动退尾

网友:
螺纹要求不高的话用浮动攻丝
上面说的方法都容易折断丝攻
做个钻模来装丝攻
记得加上弹簧

网友(2011-01-18):
个人感觉还是普车比较好用一点

网友:
N2T0606
G50S2800
G97S2000M3
G0X0.Z9.M8
Z3.
G74X0.Z-15.D6.K2.5L8F.08E.4
G0Z500.M9
M01
N4T0707M66
G50S2800
G97S800M3
G0X0.Z8.M8
G1Z2.F1.
G77X0.Z-8.F.8K1.5
G0Z9.M9
X500.Z500.
M05
给个我做M5的程序,okuma,G74钻孔G77攻牙,孔要比牙深

网友(2011-02-28):
数控刀架上面安装钻头和丝锥
用攻牙功能

网友D:
数控车+手动尾座,如果批量攻牙,还真不是好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控车+手动尾座,如果批量攻牙,还真不是好办的!!!!!!

按你楼上那个人的方法可以,我都是那么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是可以做,不过效率很低.,不如买个小牙钻机,很便宜的那种,再做个夹具,不更方便!!!!!!!

网友:
楼上的亲们.加工个M16的螺纹.还用如次复杂吗?.直接挑不就OK 了.不明白问我.我可以教你们加工到M14的QQ136156197

网友:
还用那摩费事吗.直接挑不就OK了

网友:
主轴和 螺距之间关 系怎么记算啊

网友:
用数控攻丝太麻烦了吧,台式攻丝机不是更好!!!!又快又方便

网友:
楼主您好,我以前做过M16的盲孔内螺纹,用以色列的伊斯卡刀片车螺纹,转速550左右,中心高对好,效率很高的。如有问题再联系。

网友(2011-04-15):
主轴正转 反转有惯性,攻盲孔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