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克 oi-mc 换刀, 求助

楼主(2010-11-30):
   昨天换做法拉克 oi-mc 机器的时候,发现有一台打单动的换刀,主轴能自动到换刀点换刀。但是另外一台却要单独的在前面加一步g91 g30 z0 才能进行换刀动作,否则就报警说主轴没回第二原点。
有舍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请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不错啊!操作加工中心了。我想操作都没那个福气。现在连加工中心的莫氏锥怎么装刀的都不知道。
说说楼主的问题啊!
先看下程序。是不是一个程序里面有回参考点的指令,另外一台没有。
如果不是程序的问题,那就看两台设备的型号。
如果型号一样,那就看参数设置吧!
如果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那就看线路中的一些电子元件是不是不一样。
如果这都没问题的话。
那还真是一件新鲜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肯定不是程式的问题,因为我是单动换刀,都没有用到程式。机器型号肯定是一样的,他们的编号都是连号的。
至于参数吗,不一样的地方应该很多吧,因为以前这两台机床加工不同的产品。

网友:
加工中心怎么会出现这个低级的错误啊,加工中心换刀过程是,在执行M6代码时调用一个O9000号的程序来完成的,这个程序是被保护的在没人改动的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嘿 ,好想说到点子上了! 机器里面是是O9001程式是M6的,但是保护起来了 ,我打不开。就看不出两台机器的这个程式有什么异同。能不能告诉怎么能打开呀,我查过,说是 改3210参数,但是没有具体的说怎么改。我怕我不会,能不能详细的说说怎么个改法呀  谢谢 !

网友:
回复 网友C:

               O9001号 宏程序可编辑参数
            位    #7   #6   #5   #4   #3   #2   #1   #0
参数                                  NE9
3202
NE9:程序号为O9000~O9999的程序编辑
0:不禁止
1:禁止
调用宏程序参数,6071为6,如果是别的那就麻烦了呵呵。
参数,1241:机械坐标中各轴第2参考点坐标
          1241:机械坐标中各轴第3参考点坐标
换刀宏程序如下,
O9001;
#23=#4003;
#24=#4006;
G91;
M05;
G30 P3 Z0;
M19;
IF[#1000 EQ1] GOTO 30;
IF[#1001 EQ1] GOTO 30;
M88;
M80;
G04 P500;
M82;
G04 P500;
G30 P2 Z0;
M87;
G30 P3 Z0;
M83;
M81;
N30 M05;
G#23;
G#24;
M99;
本程序是FAUNC 加工中心换刀宏程序,仅供参考呵呵。

网友(点评):
请问宏程序是什么东西呀,我是一个才进入加工中心这一行但还没有入门的学子,请多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先去看看,宏程序我不太懂,可能有点怕改得。

网友:
谢谢楼上的。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O9001;
#23=#4003;
#24=#4006;
G91 G30  Z0;
G91 G30 X0 Y0;
M6;
G#23;
G#24;
M99;我打开了,里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的 都是换刀程序 ,怎么我们的不一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什么正解,就是6071参数的原因,一台机器没有用换刀的那个宏。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不是O9000号程序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程序不对劲啊,这个程序里不应该有M6啊,你再换刀看看M6调用的程序号是多少,我们厂0i D调用的是O9010,0i  MC的是多少忘记了,你好好看下吧。

网友:
以上换刀宏程序都是厂家编的。机床制造厂家不同,程序也会不同。楼主不妨看一看,报警的机床是否没有,G91  G30Z0;G91G30X0Y0;这两句或没有其中一句。如果没有,对照另一台,在相应位置加进去就可以了。以上两句是返回第二参考点,也就是说你的机床的换刀点。是在第二参考点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0i  MC的 ,是O9001 事实在眼前,至于那个内容,我只记个大概,反正我看到的 比起前面社友给我的要简单易懂,他给我的里面还有M88 什么的 看不懂 嘻嘻  还要问你个事,这个程式号有关系吗 ? 我如果把原来的O9001 改成其他的 比如O9006  那这个换刀宏程序还有没有作用呀 ?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 ,只是参数设置里没有 呼叫那个换刀宏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 那个宏程序 两台都是一样的 我没有改  谢谢你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就不清楚了,我估计是不会好用的,因为M6调用换刀宏程序是靠参数来指定M代码的,程序号改了估计它会找不到程序报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等有空试试,到时给你说说结果哈

网友:
我是做OKUMA系统的。则接触法拉克系统,。楼主你说的把9001程序号改掉是不可行的。前面有个大哥说得很清楚了,调用宏程序参数,6071为6  参数页面里6071-6080是用户可以自设的宏程序参数。6071对应9001  6072对应9002这样以此类推。而在6071等参数后面有个M后面数字是可以自设的。比如说现在厂家都是设的6。那么单节M6指令就是调用9001的程序。
而你说的一台能正常换刀而另一台出报警。个人认为是9001程序里有问题。有报警的那一台9001程序里M6之前有没有G91G30Z0这条指令楼主再确认一下。如果不是这个问题的话那就询问厂家,回换刀点的指令是否为G91G30

网友:
碳钢轴承  微型轴承  轴承批发  电机轴承  调心滚子轴承  深沟球轴承  纸板厂
谢谢楼上的。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6071到6080是用户可编辑的宏程序,不知道。我一直都想搞明白,系统里面1到6000多号参数分别是什么东西 怎么用。看不懂英文

网友:
   给你传一份参数说明书,供你参考。

网友:
传完了,好好看看。供你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下载了 嘻嘻 很有用 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担心 和我现在操作的 OI MC 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现在看看也差不多  应该大同小异吧 谢谢 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干数控维修的,宏程序具体的我也不了解,我只是最近在研究PLC和梯形图,所以顺便也看了一下这个东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