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底粗糙度怎么加工?

楼主(2010-11-30):
请教大虾,如下图产品,沟底粗糙度R1.6,怎么加工可以达到?补充一点:
材料:球铁; 铸造后机加工

楼主:
补充一点:
材料:球铁; 铸造后机加工

网友:
你们用什么测量的?
粗糙度比较样块?粗糙度仪?

楼主:
现在只能做到3.2,用粗糙度比较样块。

楼主:
急死了,客人一定要达到Ra1.6的要求,否则,拒收。

网友:
你那个槽要到加工中心上去用槽刀铣
可能才能做到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刀具?注意刀具刃口粗糙度,建议用越硬刀具,且刀具用微粉砂轮精磨

网友:
超级加工吧!精度去到0.1微米,加工中心也行啊!一刀就行

网友:
用内圆磨床,把磨头上的砂轮车成八个宽和四个宽,但只是一部分,要保持砂轮刚性啊,这个我以前做过,我连日本的里眼过度圆弧都磨过,

网友:
CBN车刀加工。

楼主:
谢谢了,我们试试看!

网友:
成型刀具精磨后低速切削加工

网友:
加工时怎么样保持粗糙度。学习了

网友:
大家多多发表意见哦。非常感谢

网友:
用带表的内卡钳测量,槽底用普通车刀就行,光刀时要加煤油,低转速。

网友:
用把小点的刀挖,不要到位,留有10丝左右,用走刀走,应该可以的

网友:
粗车,精车,G 04,停几秒,刀子一定磨到位。

网友:
主要是把刀刃磨光些,进刀慢些,防止震动纹

网友:
1.6的光洁度磨刀也能做到啊
你的磨刀技术不好吧
把刀口倒棱0。1——0。2

网友:
刀能解决刀为先!
- M" B2 A9 e8 N, P刀下的活交给磨!

网友(2011-01-07):
很强,我们这也有这种槽,球墨铸铁的,不过粗糙度没那么高,我们在加工中心上,单刃飞出来的

网友:
     1.6只能用磨,机械加工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