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粗超度Rz做好

楼主(2010-11-30):
加工铸铁,主要是什么影响Rz值,什么影响大点,是刀体材料,加工工艺,刀尖R值大小。。。?
反正怎么把零件的Rz车好

网友:
切削用量,车刀角度都要选择合适,最起码的刀尖R要远大于走刀量。

网友:
  搬个凳子坐下来听听……

网友:
听说后角似乎要小一点比较好

网友:
Rz 多少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