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一把刀用了三次断了两次,求教。

楼主(2010-11-30):
  当学徒两个星期了。在加工模具的工程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我很苦恼。麻烦大家帮帮忙,说说我的问题所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S12000,F2500
X0.05Y0.05Z0.06
以上是三个重要的参数,大家应该看的懂吧!我不细细解释了哦!
在加工过程中断刀的。第一次断刀是在加工一个键槽的拐角处。当时F是70%。刀子“砰”的一下就从装夹的地方断了。
第二次还是加工这个小键槽,我当时是看着这把刀子,在关键的地方将F改成了50%,刀子顺利通过。装刀的时候我看了它的同轴度。
今天是第三次,加工不同的零件,三要素参数是一样的。走的轮廓有一个直角的然后是一段圆弧。刀子就在走直角的地方断了。真晕啊!
每次都是用力夹紧的。怎么会断了的呢?
晕啊!都被这刀子给搞迷糊了。
直径是3.17,设备是雕铣机。总的深度,前两次的是38,这次是20.我装的是39和21.
剩下的想不起来了,有问题及时问啊!
谢谢大家了哦!

网友:
模具分很多种,首先不管做什么,先得知道所加工的材料是什么材料,然后根据材料的难易切削来选刀,如果你的机床的最高负载达不到你设定的参数,就得适当的调整,不是什么材料都能高转速和高进给的!

网友:
刀具材料?刃长?我告诉你,以前我用3*25的高速钢铣刀铣槽,就只有一千个的寿命。现在换成3*4.7的硬质合金刀,已经加工过一万五了,还在加工中。三个月没换刀了。拆下来看过,没事,好的很。

网友A:
用YG8磨75度车!速度150走刀0.15

网友(点评):
您这刀他装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你的提醒。我只知道我的刀子是高速钢的。总刃长是50的。你说换把刀子也是个好主意。真的感谢你的回帖。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工的是45钢。应该不是难加工的材料吧!

楼主:
今天一打开电脑就看到了大家和回帖了。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
从大家的话语中我发现了自己的种种不足。也知道了自己以后要努力的方向。断刀是一件小事情,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与自己刚刚走出校门,经验不足,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不太熟悉。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折射出自己将来在操机,编程等等问题中概要注意的问题。
大家的回帖我就不再一一回复了。但是我会好好看的,我会从大家的回帖中总结出一定的经验,慢慢的积累,相信自己会有很好的收获的。
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

网友:
学习了换把刀就可以了

网友(2019-08-30):
拐角减速+刀具悬伸减小+刀具半径小于或等于拐角半径较好

网友(点评):
回答的漂亮,整片文章就你的回答最靠谱,经验之谈

网友:
立铣刀加工圆弧或内拐角的时候,进给肯定是要降低的,因为同时接触工件的切削刃多了,铣刀扛不住的,有意识的给低点 能减少断刀

网友:
切深和每齿进给要控制好。3毫米的铣刀,一次切深不能超过3毫米。每齿进给0.02-0.03.

网友(2019-10-10):
引用 网友A:
用YG8磨75度车!速度150走刀0.15

人家问的是铣削 问题   你的回答牛头不对马尾

网友(2020-03-25):
遇事寻根究底,做技术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