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区分SKD11与SKH-9

楼主(2010-11-30):
据网上所言两者的密度相同,硬度也相差无几,那该怎么样辨别两者呢?

楼主:
过往高手请指教!

网友(2011-02-07):
由于低Cr,Mn,V,Ti增强火花,高Cr,Mo,W,Al,Cu,Ni抑制火花的作用。所以可以通过打火花的方法鉴别。应该是skd-11的火花要大于skh-99的火花。并且skh-9的火花尾部有明显的枪头状火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没关系。对于打火花我也是根据以前学习的内容进行分析的。呵呵。

网友(2011-03-30):
光谱分析仪器,一下就测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厂能有这样的设备就不简单了!!!

网友:
可能地方和地方不一样把。我们这里铸造公司将进20家,每一家都有光谱分析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