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铝件--请教

楼主(2010-11-30):
我现在是加工铝合金的工件,我用的是宝石到精车的,可以它老缠铝削啊,请问下有什么办法能让它不缠呢

网友:
精车时配合半精车。金刚石车刀加工时余量有二十丝就行了。

网友:
压缩空气吹,强力切削油冲,我还就不信了,它不下来?精车余量放少了加工的话,机床旋转带动的空气就可以把切屑都打飞了。

网友:
加工量?切削参数??????

楼主:
是车内孔的,我只留了0.1毫米精车的,但车出来又不光了,郁闷!!!!!!!

网友:
精车量放到20丝,转速放快,进给量放慢,再试试看

网友:
可以尝试恒线速度精车量放到15/25丝

楼主:
走到放慢好像不行啊,我试了!!!!!!

网友:
精加工余量太少!0.2~0.3之间,速度要快,试一试

网友:
大哥你的转速多啊?什么机床,要是好机床的话转速2500,精车0.5量,F0.05绝对搞定。车出来和镜子似的,要不好的也就是比1.6的好点

网友:
对了精车时刀要从左往右车,粗车就无所谓了了

网友(2011-01-13):
第 一
    1  把金刚石刀上面加一个切屑片,
    2  机床转速提高到2800转
    3  F200——250
    4  也可以转用转进给F0.08——0.12

网友:
补充一下,精车双面放到0.5左右,我们公司做了好多年了

网友:
加切削液

网友:
13#的說法和我一樣,方法可行的!

网友:
提转速2500  以上。。。。。。。。。。。。。。。。。

网友:
车铝件就是要高转速
不需要加切削液,用切削液加工看起来就不亮
可以考虑使用带修光韧的刀具

网友:
普通刀片粗车后留8丝给钻石刀车,这个余量也要跟你的刀片磨耗而调整,转速高进给小

网友:
大家都是高手,我也不便补充了。

网友(2011-03-09):
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大家都是高手,我也不便补充了

网友(2011-04-14):
刀的问题啊,都进小刀了还不光就是刀角度的问题与刀磨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刀具有问题,如有损,就会有这种问题。还有刀尖R角0.4会好点,转速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