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控单向阀,虚线里德作用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0-11-30):
请前辈们指点下,虚线里德作用作用是什么啊? 没有它不也能控制嘛?请解释下过程,不懂,左右两个都讲下。 呵呵 谢谢前辈们了。

网友:
简单地说,虚线里的作用就是让油缸动作平稳,所谓的“平衡”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网友:
楼主,右边的是不是改进后的回路?

网友:
虚线是控制油路,左边这个阀是个内控外泄的抗衡阀,右边是个液压锁,都是起个防止有油缸有杆腔在电磁阀中位时落下掉的作用

网友:
1.防止自由下落
2.背压达到设定值缸才能动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这个一般液压书上都有讲解

网友:
这个很好 我也在学习的

网友:
典型的平衡回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应是点划线,而不是虚线,这有不同的含义,请大家注意。每一个学习液压技术的人,都应该下功夫先把常见液压符号的含义搞清楚,这些是基本的东西。

楼主的问题解释如下:

点划线用来界定一组物理上安装在一起的一组功能件。那么,点划线里边的东西是什么呢?
左:点划线里的是一组平衡阀,其作用为使液压缸带负荷下行时可控。
右:点划线里的是一组调速阀,作用当然就是在液压缸下行时可以调速。调速阀的下面为一组液控单向液压锁,作用是在换向阀处于中位时,将负荷锁定。

而图中的虚线则表示的是元件的控制油路和泄油油路。

网友(点评):
怎一个谢字了得! 也感谢大家的帮助! 在此一并谢了。呵呵!

网友(点评):
谢谢,思路清晰、流畅

网友(点评):
受益非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右边点划线里面的组合阀应该是单向节流阀,调速阀的简化画法是可调节流阀外面加一个方框

网友:
同意9楼看法,:)

网友:
你看看液压书中讲的液压平衡回路

网友:
1  左边带虚线部分的其实是一个溢流被压阀,在电磁阀通电油压缸下降时,必须达到之前你设定的压力才能够下降(一般都设定在4Mpa左右),  起到平稳的作用
2 是一个单向节流阀和液控单向阀的组合,,液控单向阀的作用就是,如果电磁阀通电缸下降,P路的压力就可以打开液控单向阀,使液压油排出来,实现液压缸下降。想法如果电磁阀不通电,液控单向阀不打开,油压缸不会因为重力下降。。。
3 如果有爱好液压的人员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可以加我为好友,我们可以讨论一下QQ116600099

网友:
呵呵,点划线里面阀的作用是,液压缸伸出时,有背压,液压缸运行平稳;当液压缸缩回时,快速缩回。

网友:
使回油产生一定的背压,起到平衡作用,防止在中位是由于自重下滑!

网友(2011-03-02):
谢谢,知道了,太感谢了,我还是对液压很多知识不懂。

网友:
左图点画线里面应该是一个:内控式顺序阀,使系统生产一定的背压!

网友:
曲线是控制回路,只有控制回路通油,单向阀才能反向打开。

网友(2011-04-12):
学习了 以前份不清 现在好多了

网友:
虚线是控制油路是元件的控制油路和泄油油路

网友:
课本里介绍的都有。楼主看看书一下就明白。顶9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