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铸钢件出现炸口、裂缝---请教

楼主(2010-11-30):
急!急!急!关于精密铸钢件出现炸口。裂缝的问题。多多指点

急!急!急!关于精密铸钢件出现炸口。裂缝的问题。多多指点

急!急!急!关于精密铸钢件出现炸口。裂缝的问题。多多指点

谢谢各位

网友:
过来了就顶一下,我帮不了你~~~~

网友:
什么材质,铸件形状,组合方案等参数,最好给张图片,才好给你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铸造厂吗?他山之石,.. 请看下面附件:

6.裂纹
裂纹分为热裂和冷裂。热裂主要由S引起,多为不规则形状,裂口处金属表皮氧化;冷裂主要由P引起,裂口较直,开裂处有金属光泽,有时出现轻微氧化色。部分铸件采用水爆清砂工艺,亦可导致裂纹。
裂纹的预防措施:
1)提高砂型和砂芯的退让性。
2)严格控制炉料及钢水中的SP含量。
3)铸件壁厚尽量均匀,避免壁厚的突然改变,条件允许时,可适当设置加强筋,两截面交接部位采用圆角连接,以减少应力集中。
4)调节铸件各部位冷却速度,避免铸件局部过热,在厚大断面或热节处放置冷铁,内浇道适当分散,使铸件各部位温度趋向均匀,浇冒口当应阻碍铸件的收缩。
5)铸件浇注后,开型不能过早,采用水刀清砂工艺的铸件应掌握好温度和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心情很急,可以理解;但是无法比较准确的告诉你应该怎么办。你首先需要提供l裂纹缺陷的照片,简单说明铸件的材质、型壳工艺、浇注条件及冷却状况等,才好有的放矢地告诉你如何减少、避免铸件产生裂纹。你认为可以吗?

网友(2011-01-11):
4# 帖子主要针对砂型铸造生产的铸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