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板带轧机卷取机上的助卷皮带老是跑偏!

楼主(2010-11-30):
设备是做铜板带的,助卷皮带老是跑偏,把一边擦得很厉害,都擦破了,不知道有哪位行家有好的办法?我先谢谢!用中凸辊的办法我已经试过了,不好使,就不要说了!!

网友:
调整辊子的倾斜度啊,辊子两端不是可以调节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辊子的平行度是吧,我调过了,没有什么用!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在皮带传动种非常常见。
对于皮带跑偏,都很头疼,新皮带换上去,不出几天就变成花边带了。领导一着急,我们就挨批评,同感同感啊!
下面说一些我对皮带跑偏的看法,只代表个人意见。
皮带跑偏是我们通过皮带与架子(机架)的摩擦产生花边才发现的,遇到这种情况大都选择先调松紧论,然后以架子为参照物,判断皮带是否拉正。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对于传递速度不快的皮带,可能会看书一点效果,但若让它跑几天,皮带又会开磨了;速度快的皮带就更明显。
调松紧轮只是在对皮带进行机械性的拉伸,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调跑偏的效果。这个主要的问题是出现在皮带与主动辊之间,2#楼提到的调平行,其实平行调的并不是两个棍子,而是皮带与主动辊。
皮带不跑偏必须使我们的皮带中心线与主动辊中心线垂直,这样在传递过程中才不会跑偏。那么,如果你在调试的时候,发现中心垂直了,但是皮带还是有花边,不用急,这是因为你的架子有可能是歪的。也许你不信,其实就是这样,你的架子也许在最开始安装的时候就不正。架子歪这种事情很常见,特别是对外包来安装的,效果更明显。他们安装完还需要我们自己去调!

网友:
       对于皮带跑偏,在我的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尤其是输送介质成分较复杂,杂质较多的情况下,对此,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调整:
       1、皮带的连接方式,常用的有胶结和皮带扣连接,无论使用何种方法,必须要保证皮带两端是对称的,误差尽可能小,否则会产生皮带在运行过程中一侧松,一侧紧,无法调整;
       2、皮带长时间的运转,皮带架或多或少会发生形变,由于形变不是一下发生的,旧皮带会逐渐适应皮带架的形变,当更换新皮带后,就会出现皮带怎么也调不过来的现象;
      针对上述现象,要么将头尾轮同时调整,以适应皮带的运转,要么把皮带放置在头尾轮中心,两侧加防偏轮,强制使其在正确的位置上运行,也可以解决跑偏问题。此方法已经在多年使用的皮带上屡试不爽。

楼主:
5#楼说的好像是输送皮带,和我说的不是一回事,我说的是卷取机卷筒边上的助卷皮带。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4#楼说的好像和我的是一样的,不过我听说可以做两个纠偏辊,不知道你听说没有,我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做的,还望继续讨论!!

网友:
如果不考虑经费的问题,可以采用纠偏辊,有的公司在这方面做的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5#楼说的好像是输送皮带,和我说的不是一回事,我说的是卷取机卷筒边上的助卷皮带。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4# ...

纠偏辊需要对设备进行一定的技术改造。你可以结合实际衡量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经费不是问题,关键是我拿出的方案要有可行性。我就是不知道纠偏辊怎么做啊,你能说得细点吗?

网友(2011-05-11):
我在轧钢厂里面看都是用自动对中装置检测对中,纠偏辊纠偏

网友:
纠偏辊就是利用跑偏调偏的原理。具体动作做个描述(把皮带跑偏的方向定义为左右侧):纠偏辊原位调整皮带向左侧跑偏(跑偏速度要慢,左侧装限位开关),限位开关感应后,纠偏辊调整(一般用气动调整),会导致皮带向右侧跑偏;跑偏至可控距离后,纠偏辊动作(恢复原位),从而导致皮带又向左侧跑偏。周而复始重复动作(调整好左右跑偏的范围就可以保护皮带)。

网友:
自动对中装置检测的是钢带的位置,不是助卷器皮带...   4L说的还是有道理,纠偏辊其实就是在助卷器皮带下方装两个导向辊子,起机械限位的,棍子是防止限位块直接与皮带摩擦..  找两个辊子宽度差不多的(大于10倍皮带厚度),安装在合适的位置就好了..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但是我感觉应该在输送带上加一调偏电机,然后在输送带的两边加上触点,便可以解决!!

网友(2013-01-04):
可以考虑采用滚轮面开导向槽,皮带加双导向条的办法,我是专门生产助卷皮带的

网友:
赵鹏8488 发表于 2010-11-30 21:48对于皮带跑偏,在我的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尤其是输送介质成分较复杂,杂质较多的情况下,对此,我觉 ...

皮带要接正   这是最重要的   俩边松紧一样

网友:
再一个皮带上面料要在皮带中央  偏任何一边   皮带都要跑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