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对夹蝶阀有哪些特点?

楼主(2010-11-30):
气动对夹蝶阀有哪些特点?

网友:
气动对夹蝶阀的主要特点为:
  1、
气动对夹蝶阀设计新颖、合理、结构独特,重量轻,启闭迅速。
  2、操力矩小,操作方便,省力灵巧。
  3、气动对夹蝶阀可以任何位置安装,维修方便。
  4、密封件可以更换,密封性能可靠达到双向密封零泄漏。
  5、密封材料耐老化、耐弱腐蚀,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资料来源于:http://www.cnsnt.com/article/T1/94.html

网友:
气动只是一个驱动而已,在蝶阀的使用上要注意关闭时的状态!

网友:
重量轻,操控方便,维修简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