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器用什么机床加工比较合适

楼主(2010-11-30):
离合器用什么机床加工比较合适  我是用北京卧铣W62加工的    请问有没有更好的专用机床

网友:
看看 你是什么上面的 离合器 规格呢   一般都是用 卧洗的

网友:
通常都用铣床的

楼主:
有没有专用机床的机床加工离合器

网友:
线切割也可以!!!!就是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