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法兰呀??干什么用的的呀?

楼主(2010-11-30):
最好有个具体的图片看看 ,相当感谢!!!

网友:
法兰又叫法兰盘或突缘。法兰是使管子与管子相互连接的零件,连接于管端。法兰连接或法兰接头,是指由法兰、垫片及螺栓三者相互连接作为一组组合密封结构的可折连接,管道法兰系指管道装置中配管用的法兰,用在设备上系指设备的进出口法兰。法兰上有孔眼,螺栓使两法兰紧连。法兰间用衬垫密封。法兰分螺纹连接(丝接)法兰和焊接法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当感谢!!长见识啦!!

网友(2011-01-06):
法兰是连接阀门等原件的,一般用螺丝连接,可拆卸的。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也不清楚,在这学习了!

网友(2011-04-13):
法兰主要是起连接作用的

网友:
法兰在机械上用的很多,

网友:
法兰是使管子与管子相互连接的零件,连接于管端。法兰分螺纹连接(丝接)法兰和焊接法兰。法兰是标准件。

网友(2011-07-07):
法兰形状各异  圆的比较多, 有带丝的和 焊接的

网友:
用在设备上系指设备的进出口法兰。法兰上有孔眼,螺栓使两法兰紧连。法兰间用衬垫密封。法兰分螺纹连接(丝接)法兰和焊接法兰。

网友:
压力不通 法兰的厚度 大小都不同  一般常用25MPA 法兰有很多种类 带颈法兰 平焊法兰 对焊法兰 等

网友:
这些回答是什么意思?
害人?
找本手册看下吧。。。

网友(2011-09-15):
多看看书就知道了,最最基本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长见识了

网友:
百度一下,你会长更多的见识。哈哈!

网友:
法兰标准件,注明主要参数,压力、通径。

网友:
这个百度百科上介绍的很详细呀
http://baike.baidu.com/view/153494.htm

网友:
是用于管子与管子相连接的部件

网友(2011-10-25):
这个有点意思呀,不过早就拆过了。

网友:
法兰在托辊安装中有连接作用,法兰连接是一种可拆连接,由一对法兰、一个垫片及若干个螺栓螺母组成。垫片放在两法兰密封面之间,拧紧螺母后,垫片表面上的比压达到一定数值后产生变形,并填满密封面上凹凸不平处,使联接严密不漏。法按所连接的部件可分为容器法兰及管法;按结构型式分,有整体法兰、活套法兰和螺纹法兰。常见的整体法兰有平焊法兰及对焊法兰。平焊法兰的刚性较差,适用于压力p≤4MPa的场合;对焊法兰又称高颈法兰,刚性较大,适用于压力温度较高的场合。
  法兰密封面的型式有三种:平面型密封面,适用于压力不高、介质无毒的场合;凹凸密封面,适用于压力稍高的场合;榫槽密封面,适用于易燃、易爆、有毒介质及压力较高的场合。
  垫片是一种能产生塑性变形、并具有一定强度的材料制成的圆环。大多数垫片是从非金属板裁下来的,或由专业工厂按规定尺寸制作,其材料为石棉橡胶板、石棉板、聚乙烯板等;也有用薄金属板(白铁皮、不锈钢)将石棉等非金属材料包裹起来制成的金属包垫片;还有一种用薄钢带与石棉带一起绕制而成的缠绕式垫片。
  普通橡胶垫片适用于温度低于120℃的场合;石棉橡胶垫片适用于对水蒸气温度低于450℃,对油类温度低于350℃,压力低于5MPa的场合,对于一般的腐蚀性介质,最常用的是耐酸石棉板。
  在高压设备及管道中,采用铜、铝、10号钢、不锈钢制成的透镜型或其他形状的金属垫片。高压垫片与密封面的接触宽度非常窄(线接触),密封面与垫片的加工光洁度较高。低压小直径有丝接法兰,高压和低压大直径都是使用焊接法兰,不同压力的法兰盘的厚度和连接螺栓直径和数量是不同的。中国辊业网上有一些关于法兰的技术资料,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
法兰有两种,螺纹连接的和焊接的。。

网友(2012-01-12):
刚学的是阀门  但是对于法兰的概念一直不清不楚  学习学习

网友:
法兰起连接作用的   管道和机械  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