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受力计算,求助

楼主(2010-11-30):
如图a所示的主动螺旋锥齿轮,如何计算两个轴承的受力,假设锥齿轮的径向力为R,轴向力为A,圆周力为P,齿宽中点处的分度圆直径dm。

网友:
轴承受力计算很麻烦。

楼主:
搞汽车主减速器设计的应该知道

网友:
我也在弄清轴承的受力分析

网友:
好像很难啊,我一直想弄明白,还在努力中啊

网友(2011-05-02):
就是悬臂梁和简支梁的区别,查机械手册有公式计算。

网友(2012-10-29):
恩,材料力学看看!

网友:
机械设计课本上很清楚

网友:
手册上更也很详细

网友:
要有具体的轴承配置,轴承的接触角,才能计算。